伺服电机抖动

楼主(2008-05-28):
各位老师好,请教一下:

我用的伺服电机(位置控制),在带负载进行测试时,控制命令执行完毕后,会出现几次小小来回抖动,不知道是参数设置还是什么其他问题,该怎么处理呢?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会出现几次小小来回抖动”。

那是伺服电机在进行超调,趋于到定点位置。如果肉眼都观测到了,可能和电机与负载的匹配有关系,是否惯量匹配?

或是调节伺服驱动器本身的惯量参数,是否有好转。

网友B:
电机与负载的匹配关系,是否惯量匹配?可调整一下相关参数试试

网友C:
加减速平滑系数调一下.来回抖动是电机在找准确的位置

网友D:
把电机的运行速度降低或是加大电机的带载能力。

网友E:
位置环超调,降低位置增益试试,如果不行,就进一步调整速度环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