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转矩

楼主(2008-05-28):
请问,伺服电机的转矩在1500转的时候,是不是比在3000转的时候大2倍?

网友A:
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下是恒转矩工作。所以如果你选择的电机额定3000转的话,输出转矩其实是一样的,此时的转矩就是负载需要的转矩而已。

如果额定是1500转的话,3000转时的转矩就急速损失,也不是简单的2倍,而是比1500转时小的多,可能出现报警

网友B:
这要看电机的扭矩图....一般来说伺服在某一范围内(额定转速150%)差不多都是恒出力的......超速的话力就比较差了

网友C:
对于日系伺服而言,习惯于以功率标称伺服电机,那么同样功率的伺服电机,额定转速低一倍,额定力矩自然就高一倍!

出此问题,而且是一而再地出来,就足见日系通用伺服产品体系对国人的贻害之深!

因此有必要在此呼吁和重申:伺服电机的选型需要关注的首先是力矩,其次是转速,至于功率,则是前两者的计算结果,千万不要被日系伺服以功率来标称伺服的做法给带到沟里去。

记住:只有拖动电机才会首先关注功率!

网友D:
高,吾等来顶.高手啊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