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的315-2DP的MPI接口已经被PROFIBUS通讯器用上了

楼主(2008-05-28):
求助:s7300的315-2DP的MPI接口已经被PROFIBUS通讯器用上了,在CPU运行的情况下,现能否在PROFIBUS的接口上同时连上PC????这样CPU 会“通讯报错”之类的吗?多谢各位高手的指教!

网友A:
我上次用TS-2适配器连接我们的设备,MPI口是带PG口的那一种,连上之后由于参数没设置好,结果CPU的SF,BUSF亮,而且设备停止运行,我拔下来就好了,不过我后来在TELESERVICE把连接参数改成自动,连接另外一台设备没有问题。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B:
您的CPU不是315-2DP吗,用了一个DP口外,还有一个MPI/DP口呀

网友C:
完全可以的,STEP7上设置profibus的通讯协议,并设置地址就OK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指点~~~“独步”我的两个口都被用了,呵呵。“bennie”在那里设置呀,地址怎么设置呢?“yingmu”,我用的是PC-MPI适配器连接电缆。

网友D:
 你选用的DP头,可以是在屁股上也可以插的那种,适配器不就可以接出来了吗??

哈哈

网友B:
对,楼上的朋友说的是个办法,不过要注意使用文明语言哦,哈哈

楼主:
哈哈~~~这样也不影响CPU的运行对吗?因为CPU在RUN状态中,我怕这样CPU要报错,从而影响到生产。生产停的话我可麻烦大咯~~~~~~``

网友E:
你这个是MPI适配器,怎么能连Profibus 呢

楼主:
我都晕了,到底能不能连哦???紧急需要帮忙,多谢了

网友F:
那要看你连pc是在线观测程序或者修改程序,还是用了wicc之类的软件进行监控。如果是前者你可以用mpi接口,如果是后者你可以选用5楼说的那种DP插头,在DP口上直接进行连接。

网友G:
可以这么连接!!!!!!

网友H:
连接通讯是不会停CPU的,除非下载了不合适的程序或者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