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安川变频器故障线

楼主(2008-05-28):
       大家好我想请教关于安川变频器MA MC故障输出的问题,我现在要在J7上接一报警输出为MA+MC,可现在变频器不运行的时候触点是不通的,运行的时候就接通了.正常情况应在有故障是才会接通呀.我看了说明书可一直没找到有关的参数项.先请各位帮我想想原因,万分感谢!

网友A:
多功能输出端子功能设定不正确,最好检查一下n40参数,出厂参数为运行中信号,需要更改为0才是故障输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