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是不是要把A,B口接上通电才会动作?

楼主(2008-05-28):
电磁阀是不是要把A,B口接上通电才会动作?

把A,B口不接气管是不是就不会动作?

网友A:
不接任何口,只要接对电源就应该有动作。

楼主:
可是我的很例外啊

不接气管通电没反应

接了气管就动作

我用的是亚德克的电磁阀

网友B:
电磁阀有几种,其中有的不需接通气管即可工作,但是有的不行(一般是比较大的通径),这种阀原理是电磁力拉动气阀芯,气阀芯开启主阀芯,没有气体开不起来.我修过.

楼主:
这样啊,那我的电磁阀很有可能是这种情况,谢谢!

网友C:
一般是比较大的通径阀原理是电磁力拉动气阀芯,气阀芯开启主阀芯,没有气体开不起来.我原来就遇到过楼主的情况

网友A:
如果是先导式两位阀,当然不接气就不动,靠的是主阀大膜片运动开启电磁阀.

网友D(2009-01-26):
电磁阀只要是通上电后就动作啦!,不用接上进出气口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先导式两位阀,当然不接气就不动,靠的是主阀大膜片运动开启电磁阀.

楼上两位说得对,电磁阀分为直动式,先导式,顾名思义,直动式就是直接动作,先导式就是通电后,压缩空气通过一个小孔推动大的阀芯,如果A、B、孔未堵住,就无法工作。

网友F:
对: 虚心学习 关于

可是我的很例外啊

不接气管通电没反应

接了气管就动作

我用的是亚德克的电磁阀

内容的回复:

气动电磁阀一般都是这样
靠电磁阀控制一个小孔开闭。
压缩空气经过小孔推动阀芯动作,进行换向

网友G:
是啊,先导式的必须接上工作口。其他的不用。

网友H:
先导式的必须接上工作口。其他的不用。

首先看一下你的电磁阀的工作方式,有些甚至需要最小工作压力。

网友I:
楼主所说的电磁阀,是不是气动阀?

网友J:
电磁阀只要是电动的接电源就会动作,如果是气动那就要防止气不外泄,就可以动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