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是不是要把A,B口接上通电才会动作?

楼主(2008-05-28):
电磁阀是不是要把A,B口接上通电才会动作?

把A,B口不接气管是不是就不会动作?

网友A:
呵呵,没有这一说法吧,接不接管子与电气回路有关系吗

网友B:
阀的线圈与A、B口没关系,但如果不堵上A或B口,阀的线圈可以动作,阀芯却动不了。因为,在阀的内部不能形成压力,而阀芯是依靠压力才能动作换向的。

网友C:
ab口是压力通道 与电气回路无关

网友D:
电路里有“先导”电路。

电磁阀有“先导”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