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是不是要把A,B口接上通电才会动作?

楼主(2008-05-28):
电磁阀是不是要把A,B口接上通电才会动作?

把A,B口不接气管是不是就不会动作?

网友A:
要看是什么形式的电磁阀,一般电磁阀与接不接气管没有关系,但先导式电磁阀动作就不一定到位

网友B:
电磁阀是通过线圈控制的,通过线圈带电磁铁改变气路.

网友C:
接一个就行,看实际情况!

网友D:
不用接,电磁阀是通过线圈控制的,通过线圈带电磁铁改变气路.

网友E:

电磁阀通电就动作,与A,B口是否接上无关;

网友F:
先导的要小心,主要是转位时,A或者B口没有背压,一般接一段气管就可以先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