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矢量控制方式下,频率给定50Hz不变,当负载增加时,电机转速是否维持不变?

楼主(2008-05-28):
V/F方式下,可以通过转差补偿来实现转速不变。

开环矢量、闭环矢量没了转差补偿,如何实现?

闭环矢量实时检测电机转速,是否意味着变频器输出频率不会稳定在50Hz?

网友A:
若是真矢量控制的,不管开环闭环,电机的转速都基本维持不变。

网友B:
采用矢量控制时,如果负载发生变化,为了保证转速不变,变频器输出频率肯定发生变化,不过频率变化比较小,一般只有零点几hz。

网友C:
矢量控制,电机转速是维持不变。负载增加时,变频提高了扭转转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采用矢量控制时,如果负载发生变化,为了保证转速不变,变频器输出频率肯定发生变化,不过频率变化比较小,一般只有零点几hz。

是否采用矢量控制时, 可以使电机的机械特性变硬(相对于工频时)?

变频器输出频率发生变化,岂不是设定频率变得没用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矢量控制,电机转速是维持不变。负载增加时,变频提高了扭转转矩吗?

负载增加时,变频肯定要提高扭转转矩才能达到平衡

网友C(2008-07-28):
哦,知道了。

V/F方式下,启动超转矩,15KW的电机,18.5KW的变频器,负载启动的瞬间,静摩擦过大,启动之后,是可以完全运转的。怎么样将转矩的点调大点呢?有时候,启动的时候,电机发生大幅度震动后,可以带动负载运行。启动之后,运行正常!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知道了。

V/F方式下,启动超转矩,15KW的电机,18.5KW的变频器,负载启动的瞬间,静摩擦过大,启动之后,是可以完全运转的。怎么样将转矩的点调大点呢?有时候,启动的时候,电机发生大幅度震动后,可以带动负载运行。启动之后,运行正常!

V/F方式下一般有个电压推进功能,可以提高变频器在低F给定时的转矩,可以尝试设为矢量控制,一般情况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C:
刚又试过,高转矩曲线,矢量控制,海利普变频器,中间频率F---2.5,最低电压V---25,仍然无法正常启动,需要外在施加一个力,在中间轴的地方,可以正常运转。正常运行的转矩,最大为101Nm。

网友E:
V/F方式下一般有个电压推进功能,可以提高变频器在低F给定时的转矩,可以尝试设为矢量控制,一般情况可以直接启动。

--------------------------------------------------------------------------------
  如果在基频以上,采用矢量控制能不能直接启动??

网友D:
应该可以吧

变频器的加速曲线是一定了的,都是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加速的。

网友F:
呵呵,还没有明白什么是矢量控制啊。

网友C:
也许能做到,可是我不会调吧。所以还是辛苦现场工人,每次启动的时候,在外加一个力。

网友G:
真正明白矢量控制的 没有几个人

网友B(2008-12-16):
无意中看到旧帖,愿意就反弹的问题再解释一下:在速度矢量控制的时候,虽然设定的是频率,但是控制对象是速度,因此设定的频率值,其实是设定了目标速度;在负载变化的时候,保证了速度不变(和设定频率相对应),而实际输出频率可能与设定频率不一致。

网友H:
矢量控制与直接转矩控制技术 矢量控制实现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矢量控制方式又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等。 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同样是在进行U / f =恒定控制的基础上,通过检测异步电动机的实际速度n,并得到对应的控制频率f,然后根据希望得到的转矩,分别控制定子电流矢量及两个分量间的相位,对通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f进行控制的。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消除动态过程中转矩电流的波动,从而提高了通用变频器的动态性能。早期的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基本上都是采用的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 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是基于磁场定向控制理论发展而来的。实现精确的磁场定向矢量控制需要在异步电动机内安装磁通检测装置,要在异步电动机内安装磁通检测装置是很困难的,但人们发现,即使不在异步电动机中直接安装磁通检测装置,也可以在通用变频器内部得到与磁通相应的量,并由此得到了所谓的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它的基本控制思想是根据输入的电动机的铭牌参数,按照转矩计算公式分别对作为基本控制量的励磁电流(或者磁通)和转矩电流进行检测,并通过控制电动机定子绕组上的电压的频率使励磁电流(或者磁通)和转矩电流的指令值和检测值达到一致,并输出转矩,从而实现矢量控制。 采用矢量控制方式的通用变频器不仅可在调速范围上与直流电动机相匹配,而且可以控制异步电动机产生的转矩。由于矢量控制方式所依据的是准确的被控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在使用时需要准确地输入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需要使用速度传感器和编码器,并需使用厂商指定的变频器专用电动机进行控制,否则难以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目前新型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中已经具备异步电动机参数自动检测、自动辨识、自适应功能,带有这种功能的通用变频器在驱动异步电动机进行正常运转之前可以自动地对异步电动机的参数进行辨识,并根据辨识结果调整控制算法中的有关参数,从而对普通的异步电动机进行有效的矢量控制。除了上述的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和转矩矢量控制等,可提高异步电动机转矩控制性能的技术外,目前的新技术还包括异步电动机控制常数的调节及与机械系统匹配的适应性控制等,以提高异步电动机应用性能的技术。为了防止异步电动机转速偏差以及在低速区域获得较理想的平滑转速,应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并采用专用数字式自动电压调整(AVR)控制技术的控制方式,已实用化并取得良好的效果。直接转矩控制也称之为"直接自控制",这种"直接自控制"的思想是以转矩为中心来进行磁链、转矩的综合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