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MC110A运动控制器在送料系统中的应用》

楼主(2008-05-28):
作者:姚利民 www.crtmotion.com
※※※※※※※※※※※※※※※※※※※※※※※※※※※※※※※※※※※※※※※※※※※※※※※※※※※※※
摘要:利用科瑞特自动化DMC110A运动控制器对步进电机控制的高效加速、高速运行、高精准的定位功能,实现送料系统的定位需求;利用DMC110A运动控制器的寄存器器指令、运算指令及可视参数输入模式,实现了送料系统灵活更改参数的需求;利用DMC110A运动控制器灵活的IO口指令,实现了送料系统自动化加工的输入检测、输出控制的需求;利用DMC110A控制器开放的显示指令,实现了设备运行时状态信息的显示需求。
关键词:
DMC110A运动控制器 步进电机 定长送料 科瑞特自动化;
※※※※※※※※※※※※※※※※※※※※※※※※※※※※※※※※※※※※※※※※※※※※※※※※※※※※※
1. 引言
实际的工业自动化生产过程中,随处可见大量的涉及定长送料并加工的设备:早期的设备主要以机械定位为主,例如利用控制汽缸的有效行程实现定位,特点是:原理简单、设备成本及维护成本低,但最大的缺点就是精度不高、一致性差,目前以逐步淘汰;当前用的比较多的是以PLC或自制单板系统,控制步进电机实现,基本可以解决定位精度问题,但以PLC实现时,长度参数或动作延时等参数改变及调整时,几乎很难在现场实现,如果在系统中再加入“文本显示”,一方面增加了太多的成本,另一方面,开发难度也加大;以单板系统实现时,参数修改等人机交互固然可以设计进去,但开发费用大、开发周期长,并且系统的稳定性、可靠性也需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并且由于都不是专业的运动控制系统,当需要提升送料效率时,也会遇到诸多难题;因此,选择一个专业的运动控制系统,对于中小规模的设备厂商来讲,将是最合适的选择。
2. DMC110A控制器简介
科瑞特自动化DMC110A运动控制器采用高性能“CPU+FPGA”主控,系统资源丰富、功能强大、使用简单:
24K存储空间:支持1024个参数,
IO接口充足:16个输入、8个输出,逻辑关系在程序中确定,功能可完全自定义;
高速高性能:支持100KHz脉冲频率,标准的梯形加速曲线;
人机交互便捷:内嵌键盘模块、128×64点阵液晶显示,提供显示指令,用户可灵活控制显示;
高性能内核模块:系统提供一套完整的指令系统,支持用户进行便捷的二次编程,对于非标数控系统,完全优越于G代码编程;
编程方便:可在PC机编程下载用户程序,或在键盘上直接编程;
3. 应用DMC110A的系统分析
相比较PLC编程或其他非专业的运动控制系统,如何控制步进电机快速高效的实现定长启停,将始终是软件开发的难点,并且经常被开发人员所忽视。往往是系统功能基本实现时,才发现控制步进电机运转只能保证以较低的速度运行,速度提高,步进电机就会出现丢步的现象:而把这种现象的原因都归咎与电机力距不够,或驱动器性能不好。再加上需要在电机运转精度上反复验证、更改算法,结果很自然的延长了项目开发周期,或误了产品订单、或丧失了市场良机。
相反,作为专业型的DMC系列运动控制器,科瑞特自动化集数年的运动控制经验,专注与运动控制理论与实践,解决以上问题就显得易如反掌:简单的速度指令可以灵活、精确的控制步进电机的起始速度、加速时间、最高速度(算法就勿劳控制器使用者费心);简单的运动指令,可以可靠、精准地控制步进电机旋转的角度(送料长度与电机旋转角度成正比);简单方便的显示指令、及几种参数设置模式,可以便捷的实现人机交互:例如各种参数设置、显示运行状态及产品加工信息。
首先根据整机系统特性,计算出系统的脉冲系数,即:对应于步进电机设定好的细分、丝杆螺距,控制器发多少脉冲,系统运行单位长度(mm)。脉冲系数可以为小数。规定寄存器S1为脉冲系数。
规定设备要求的定长数值为寄存器S2;(长度单位,例如毫米,可以为小数);
规定速度参数为:起始速度(S10),加速时间(S11),最高速度(S12)
规定动作参数为:汽缸延时(S13)
4. 设定长度控制功能的实现
速度指令:SPEEDM/0201 变量值格式速度参数设置
说明:1.该指令对其后的运动有效;
2.速度曲线为标准梯形加速;
3.参数单位为脉冲频率,最低速度>1,最高速度<100000,加速时间越小(参见加速时间设置指令),其速度曲线越陡峭;
运动指令:DRVIM /0115 相对地址/变量值单轴运动
说明:指令执行时,受控目标将沿单轴方向,移动#data(S#1)个脉冲数。
相关指令实现:“
FMOVM F0,S2
FMULM F0,S1
FMOVM M0,F0
SPEEDM S10,S11,S12
DRVIM M0
PAUSE ”
5. 参数设置的实现
系统需要设置的参数共有6个:送料长度(S2), 起始速度(S10),加速时间(S11),最高速度(S12),汽缸延时(S13),脉冲系数(S1);
脉冲系数由于为设备固有参数,一般不会轻易改变,并且防止意外修改,因此规定在有密码包含的参数设置模式中设置或更改。
其它参数可能比较频繁的需要改动,因此在可视参数设置模式中设置或更改;
制作可视参数液晶画面:
将这两个液晶画面分别下载至控制器参数画面‘0’、‘1’,并分别设置对应的寄存器序号为S2、S10、S11、S12(参数画面0),S13、S20、S20、S20(参数画面1)。
使用:控制器待机状态下,按“Par”,即可进入可视参数设置模式,可以对五个可视参数进行设置。
在控制器待机状态下,按“Mode”,按“2”,输入密码“******”,即可进入密码保护参数设置模式,在此模式下可以对所以参数进行设置,在本实例中,可以对S1:脉冲系数进行设置;
6. 状态信息显示的实现
一般情况下,设备运行需要显示的信息主要有:送料长度、运行速度、加工数量、提示待机或工作中。制作以下图片:
将这两个图片分别下载至控制器状态画面‘0’、‘1’;
显示指令: DISPLAY #data1, #data2, #data3 / #data1, S#2, #data3
说明:调用显示指令,用于显示程序运行中用户想要看到的信息。
#data1:显示格式;#data2或S#2:显示内容;#data3:显示位置。
显示格式:“0”显示整屏(DISPLAY 0,X,0);可以整屏显示4屏界面“X=0~3”;
“1”固定格式显示坐标值(DISPLAY 1,0,0);
“2”固定格式显示加工(完成)次数(DISPLAY 2,S#2,0);加工次数可以设置为M0-M15中的某个M型变量用户需要在程序的循环中用加一指令来维护;
“4”显示4个状态界面的某个单元内容(32个单元之一)(DISPLAY 4, #data2,#data3);
“6”在显示界面的“4~7”位置,显示S/M型参数的数值(DISPLAY 6,S#2,#data3);
“9”清屏(DISPLAY 9,0,0)。
相关指令实现:“
DISPLAY 0,0,0
DISPLAY 6,M1,5
DISPLAY 6,S2,6
DISPLAY 6,S12,7
WAIT0: JNB WAIT0,I0
DISPLAY 4,8,4
INC M1
…… ”
7. 效果及结论
笔者已在珠三角地区使用科瑞特自动化DMC110A运动控制器完成了多例实践应用,总体来说:项目完成周期短,充分发挥了步进电机的应有特性,系统工作可靠、外观大方、性价比极高,设备制造厂商可以将主要精力集中在提升机械性能上,相比PLC或单板系统来讲,优势极为明显。
因此,极具推广价值。
8. 参考文献
【1】 《CRT-DMC手册》:深圳市科瑞特自动

楼主(2008-07-01):
《DMC130A控制器在双液定量灌注机系统中的应用》

作者:姚利民 www.crtmotion.com
※※※※※※※※※※※※※※※※※※※※※※※※※※※※※※※※※※※※※※※※※※※※※※※※※※※※※
摘要:利用DMC130A高精准的直线插补特性,驱动步进电机旋转设定圈数,带动齿轮泵,实现精确的双液定量;利用DMC130A控制器的寄存器器指令、运算指令,实现对不同出胶比例灵活更改参数的需求;利用DMC300A控制器开放的显示指令,实现了设备运行时状态信息的显示需求。
关键词:
DMC130A运动控制器 步进电机 双液定量灌注 点胶机 科瑞特自动化;
※※※※※※※※※※※※※※※※※※※※※※※※※※※※※※※※※※※※※※※※※※※※※※※※※※※※※
1. 引言
实际的工业生产中,存在大量需要使用AB胶的场合。根据使用场合的区别、及不同的AB胶材质,AB胶的体积比例、重量比例是多种多样的,但都要求AB两种胶水混合均匀。虽然这种要求对于自动化来讲,并不属于较高的要求,但在实际的工业生产中,却普遍采用纯手工操作:手工按比例分别称/量取两种胶水,混合在一容器内,手工搅拌;再装入注射器或塑胶袋,手工挤/压出,凭经验或眼睛估计判断挤出量的多少。这种方法虽然操作简单、不需要专用设备,但:
1、效率低,纯手工操作,占用大量人工工时。
2、产品一致型差、不良率高:手工搅拌,很难做到搅拌均匀;手工挤压,出胶量不能精确控制。
3、容易产生胶水浪费:一次搅拌混合的胶水必须一次使用完毕,剩余的胶水无法储存。
基于解决以上问题,本人同深圳宝安某自动化设备厂商合作开发的双液定量灌注机系统,通过使用DMC300A控制器,控制两个步进电机,带动齿轮泵,并且配合自动搅拌,有效的解决了上述问题。
2. DMC130A控制器简介
科瑞特自动化DMC110A运动控制器采用高性能“CPU+FPGA”主控,系统资源丰富、功能强大、使用简单:
1、24K存储空间:支持1024个参数,
2、IO接口充足:16个输入、8个输出,逻辑关系在程序中确定,功能可完全自定义;
3、控制三轴步进电机:XYZ,每轴带两个硬件限位点;
4、高速高性能:支持100KHz脉冲频率,标准的梯形加速曲线;
5、人机交互便捷:内嵌键盘模块、128×64点阵液晶显示,提供显示指令,用户可灵活控制显示;
6、高性能内核模块:系统提供一套完整的指令系统,支持用户进行便捷的二次编程,对于非标数控系统,完全优越于G代码编程;
7、编程方便:可在PC机编程下载用户程序,或在键盘上直接编程;
10. 应用DMC130A的系统分析
科瑞特自动化DMC130A控制器在该灌注机系统上的应用,对于DMC系列运动控制器的高性能、多功能来讲,属于比较简单的应用。但此要求对于“PLC+文本显示”或“CNC”或专用系统来讲,却都显得或复杂、或使用不便、或开发周期长,换句话讲,专业的运动控制器,解决运动控制问题,确实简单。
利用DMC130A高精准的直线插补指令,实现两个齿轮泵的同步、高速、定量出胶;配合出胶头加装的混合搅拌装置,实现两种胶水的均匀搅拌;
参数输入接口设置为:针对不同的产品对胶量的要求,仅需设置出胶量(体积单位);根据实际胶水的粘稠度,设置具体的出胶速度(单位体积/秒);对于不同的胶水材质要求,设置出胶比例(体积比);利用DMC300A丰富简便的运算指令实现具体单位的参数向脉冲单位的转换;
显示功能:运行中显示当前出胶速度、出胶量、加工次数、当前状态等信息;
启停控制:“Run”接地有效时运行程序,“IN0”接地有效时启动加工、“Stop”接地有效时停止加工过程;
报警检测:‘IN1’、‘IN2’对胶桶中的总胶量进行检测,胶水量低于下限,停止出胶动作;
机械系统需要解决的问题:步进电机转动带动齿轮泵的实现、出胶枪头对胶水搅拌的实现、其他胶水胶路、气阀气路、胶桶加热等。
11. 步进电机运动控制功能的实现
将控制A胶步进电机定义为X轴,B胶步进电机定义为Y轴。AB胶比例决定XY轴直线插补斜率,即X、Y运动脉冲比例;由出胶总量,按AB胶比例,得到X、Y轴的出胶量;根据实际测算出的出胶量与脉冲数的系数,计算得到X、Y轴分别应发的脉冲数;
速度值计算:由设定的出胶速度(ml/10s),根据实际测算出的出胶量与脉冲数的系数,计算得到直线插补的最高速度;当最高速度大于电机的启动速度时,起始速度取固定的步进电机的启动速度,当最高速度小于电机的启动速度时,起始速度取最高速度的一半;加速时间取固定值,在实际中取800ms,基本可以保证高低速出胶的流畅。当然,这里面有个前提,即出胶速度并不要求绝对准确,实际现场使用运行由20%的偏差。但出胶量的准确性要求误差在5%以内;
速度计算程序:(S10:出胶速度,步进电机启动速度500转/分,近似对应3000Hz/s)
MOVM M12,S10
MUL M12,165 ‘(实际测算的脉冲系数,即0.1ml流量对应脉冲数多少)
JLD SP00,M12,3000
MOV M10,3000
JMP SP20
SP00:MOVM M10,M12
DIV M10,2
JMP SP20
SP20: MOV M11,800
SPEEDM 3,M10,M11,M12
上述代码完成了脉冲速度值的计算;
直线插补计算:(S0:出胶量; S20: A胶比例; S21: B胶比例; S22:X轴脉冲系数; S23:Y轴脉冲系数)
MOVM M0,S20
ADDM M0,S21
MOVM M1,S0
MULM M1,S20
MULM M1,S22
DIVM M1,M0
MOVM M2,S0
MULM M2,S21
MULM M2,S23
DIVM M2,M0
经过计算,指令“LINIM 3,M1,M2”即可完成设定的出胶动作。
12. 参数设置的实现
系统工作需要设置的参数为:出胶总量、A胶比例、B胶比例、出胶速度、A胶系数、B胶系数等。预先绘制128×64象素图片:

将上述两个图片分别下载至控制器参数页面0、1(图片需要顺时针旋转90度),
下载参数页面0时,需要设置四个数值区域对应寄存器为:S0,S10,S20,S21;
下载参数页面1时,需要设置四个数值区域对应寄存器为:S22,S23,S4,S4;
图片下载后,控制器待机状态下按参数键,出现可视参数设置界面,将出现如下界面:

通过移动光标键,可分别对以上参数进行设置;系统将自动按设置对应的寄存器序号分别对应S型变量:S0,S10,S20,S21,S22,S23,用户程序中的取值指令将自动获取你设置的参数数值。
13. 状态信息显示的实现
预先绘制如右图所示128×64点阵图片:
将此图片下载至控制器状态画面0;
在程序中使用寄存器/变量:M1,对加工次数进行计数;
在程序中,IN0启动之前,使用如下程序:
DISPLAY 0,0,0
DISPLAY 6,S0,4
DISPLAY 6,S10,5
DISPLAY 4,4,6
DISPLAY 6,M0,6
运行程序后,在脚踏开关(IN0)按下之前,控制器将显示如右图的界面:
在程序中,IN0启动之后,使用如下程序:
DISPLAY 4,4,6
DISPLAY 6,M1,6
DISPLAY 4,6,7
脚踏开关(IN0)按下之后,即灌注工作过程中,
显示如右图的界面:
14. 效果及结论
在该项目正式立项后,首先确定了步进电机及驱动器选型,进而确定了机械结构;机械的初次定型耗时2周左右,而控制系统软件在了解灌注机工艺流程之后,编写程序耗时一个小时左右;在机械初次定型后,花费3个小时左右的调试,控制系统已基本满足了设计要求;后来,机械结构进行了部分必须的技术改进(主要为出胶口搅拌技术),经在多家工厂的产品批量灌注生产及测试,控制系统可靠、精确。
因此,对应此类非标应用步进电机的控制系统,使用DMC300A控制器,可以做到性能可靠、开发周期短,使设备厂商可以把精力集中在自己擅长的机械结构上:设备产品早一天上市,就能获得更多的市场机会;省去了专用控制系统繁杂、长周期的开发过程,又不会出现使用PLC进行痛苦的编程调试,步进脉冲定量控制、速度控制捉襟见肘,等等。
总之,选用了合适的控制系统,你的产品就成功了一半。
15. 参考文献
i、《CRT-DMC手册》:深圳市科瑞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产品手册
ii、《DMC300A控制器在钨丝绕线系统中的应用》 姚利民.2007-12-20
16. 版权说明
版权归深圳市科瑞特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