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些抱闸装置!

楼主(2008-05-28):
一台直线电机想用于Z轴运动,因此需要加抱闸装置,对这方面不太了解,所以想请大家推荐一下一般用于直线电机的抱闸装置有哪些?

谢谢!

楼主:
没人说说?

好像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挺少的,也搜不到相关的产品啊

网友A:
看看Rexroth或者Schneiberger(?),有用于直线导轨的液压抱紧装置。北京机电院的第一台直线电机电机驱动加工中心样机就用了这种物质。

网友B:
直线电机用在Z轴上,刹车加紧装置都布置在导轨上,可以使用液压或气动。你可以看下德国INA公司,可以提供这种直线电机和导轨,也有类似的应用案例。

如果需要,可以交流021-39576465

网友A:
INA是轴承导轨类的上品!而且也在在自己做直线电机,力矩电机之类的直驱部件。

网友C:
 to 驱动生活 :

     直线电机在垂直轴上,由于制动的解决办法,制约了一些客户的选用。因为理论上液压和气压都可以实现。但实际中,由于都没有把握,并且负载不同,究竟制动的效果如何,目前没有参考。

估计厂家是作为保密?而代理缺乏试验条件?用户更不想付出不必要的损失。 希望多多交流,如果制动方面能有实际性强,可操作的话,对直线电机的推广肯定会非常有帮助。

网友B:
to 踏沙行:

INA公司的刹车夹紧滑块是标准附件,安装非常方便。系统工作是,刹车滑块是打开的,不影响导轨的运行。当系统掉电时,刹车夹紧滑块起作用,抱住导轨,防止部件垂直下落。反应时间〈30ms,非常可靠。夹紧力范围1~11kN。这是INA公司的成熟产品,已经应用许多年了。

楼主:
to 驱动生活

能否将INA公司这方面产品的资料给我一份,谢谢!

我的邮箱:lee641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