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温线与补偿导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5-28):
热电偶测温线与补偿导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测温线是不是就是毫伏信号电缆, 送到变送器或控制柜,因为毫伏信号微弱,这电缆可能是屏蔽的;

补偿导线是特殊的几种金属做成的,与热电偶的材料有相似的毫伏特性,分+/ -极,  用于补偿环境温度

值对热电偶的影响

网友A:
 从没见过这些东东,上面是我平时看书得到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