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并联运行的电流算法

楼主(2008-05-28):
  现在我们在设计一个项目,遇到了要用四台75KW的电机并联运行,电机需要正反转,星三角启动我们考虑了两种方案,一种是直接用软启动器,一种是直接用接触器来实现,同时我的电流值还要反馈给PLC,还要进行一些控制,当电流达到一个电流值的时候我就断掉另一个设备,各位高手见多识广,不知道有那种既可以保护电机,有可以反馈一个4---20mA的电流信号给PLC的产品没有?  同时还请教一下软启动可以实现正反转吗?

网友A:
软启不能实现正反转

但是可以在软启外围接控制正反转的接触器呀,

然后用继电器作个控制回路就行了

网友B:
描述要清楚点。。如以下要求等。。条件和要求均美说明白。。帮你出主意也是瞎说一通。。

1)4台并联运行的电机是否严格要求同时启/停,同时反向?是机械刚性联接?

2)运转中如果发生是否允许某个电机发生故障而单独推出运行?

。。。。。

看来大学还是要开语文课!呵呵。。。!

楼主:
呵呵

本人语文水平不高,好多年没有学习了,不要见怪啊,呵呵

我这个是要求严格的启动和停止的,同时反向啊,不是机械连接的,是分别独立的

如果电机发生故障的时候就停止。

我想请问一下四个电机是共一个热继电器好还是分别加好呢?

我同时要检测电机在突然出现重载的时候要启动其他的设备

有那种热继电器在电流大于一个固定的值时候给PLC一个模拟量和数字量的信号呢?

谢谢赐教!

网友B:
建议方案:

1)选个300KW左右的软启动器一同带4个75KW的电机。。

2)软启动器器前用2个630A的接触器进行电源换向。。

3)电机电流检测可以采用电流继电器,检测单个电机或4个电机的电流军可以。。每个电机应摄制相应的短路和过载保护环节

4)其他不明细节问题可再探讨。。

网友B:
别字纠正:军=均 摄制=设置

楼主:
我们电机的电流值我们需要输出一些模拟量的信号啊

你所说的哪个电流继电器只是做保护用的吗?

网友C:
你可以考虑用变频器,他可以正反转控制,变频器本身就有过载保护

网友D:
用变频器,可以正反转,有过载保护,有4-20mA输出

网友B:
要模拟量就选个电流变送器或者带电流变送功能的数字电流表

网友E:
还是用变频器好,可控制的功能多!现在的变频器也很便宜!

网友F:
电流反馈是用模拟量板。

保护电机可以增加eocr过流保护

楼主:
问迷现在用的变频器全是品牌的

要是用300KW的变频器,那不就是几十万了啊,那成本就不合算了啊

网友B:
哪有那么贵。300KW变频器(FUJI或安川)的风机水泵型变频器大致在10万左右。。成柜供应应该在13-14万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是在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上,用接触器控制成本比较低

没有必要用变频器了

网友B:
1)300KW软启动。。一拖4。。最简单实用。做成控制柜,用一般品牌器件3.8万,好品牌器件6.5万。。

2)4路带电源换向的75KW星三角控制柜的大致成本稍微低点,但问题是难以达到严格同步并联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