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闸管重复峰植电压不对是否能造成烧毁电路板?

楼主(2008-05-28):
请大侠指点!!晶闸管重复峰植电压不对是否能造成烧毁电路板?

客户要普通晶闸管KP500 重复峰植电压:1400V 的没有找到,然后安装了一个普通晶闸管KP500 重复峰植电压:1600V 的,但在使用的时候电路板烧毁了,晶闸管没有烧毁。想问问造成电路板烧毁是不是晶闸管重复峰植电压不对造成的?

网友: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1、“客户要普通晶闸管KP500 重复峰植电压:1400V 的”,显然是客户烧了晶闸管;

2、应该告诉客户,必须找到晶闸管烧了的原因,并排除故障后方可换新的元件;

3、如果不排除故障,只是换新的元件,还会烧毁;

4、如果换参数更大的元件,有可能造成更严重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