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型通信

楼主(2008-05-28):
台达PLC与台达变频器通信时

使用MODWR指令怎样去换算变频器的地址呀?

换句话说变频器的地址是怎样对应对来的?

哪里有这方面资料呀?

网友A:
可以参考PLC的编程手册,MODRD,MODWR指令有介绍

楼主:
只介绍指令怎么用了,

也没说变频器的地址是怎么对应的呀?

比如:调整频率应当向哪个地址里写数据,控制启动/停址向哪个地址里写数据

没找到一个对应关系呀?

看例子写了个H2001.也不知道这个2001对应变频器里的哪个地址。

有知道请指点

谢谢!

网友B:
那你有没有变频器的手册,那里面会有介绍

网友C:
台达网站上有很多的资料的啊,找找变频器的,里面是有这方面的地址.

网友D:
H2001为主频率地址

网友E:
定义 参数字址 功能说明
驱动器指令 2000H Bit0~1 【00:无功能
【01 :停止
【10 :启动
【11:JOG启动
Bit4~5 【 00:无功能
【01 :正方向指令
【10 :反方向指令
【11:改变方向指令
2001H 频率指令

监视驱动器指令 2102H 频率指令

2103H 输出频率

网友F:
M0前进M1后退,这是默认的

变频器手册中有详细说明

网友G:
你就照着里面的地址写就好啦!照着葫芦画瓢,就没问题的!

网友H(2008-07-02):
变频器手册上有详细的介绍。就拿VFD-F的为例。在6-1页就有地址的分配。其它系列的地址分配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