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plc 中输入端子带有“SS”的端子与没有的,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5-28):
在FX2N PLC中有一款带“SS”与不带“SS”端子的有何区别?

网友A:
是输入端的,对吧!好象是COM点,

网友B:
com一般是接零或-

s/s需要接+24V

网友C:
输入NPN PNN 选择

网友D:
com一般是接零或-

s/s需要接+24V
对的

楼主:
如何用没有“SS”端子的FX2N 替换?

网友E:
3楼的说的对,NPN PNN 选择 ,如果接0,就是PNP输入,+24就是NPN输入,我用的就是带S/S,欧版的

网友F:
S/S端是三菱欧洲版的PLC,输入的信号需要外加DC24V电源,S/S上可以接0V,也可以接+24V;

COM端是亚洲用的型号,国内用的都是这种的,COM端上本身是0V,只要将对应的输入点与COM接受,输入指示灯亮,表示有信号输入;

楼主:
基本上明白了,谢谢楼上各位。 原先使用的是欧洲板的,现在要改换亚洲板,原先使用的是0V 与“SS” +24V ,原+24V 端子空着。 就是说“SS”端子为COM 。

不知如何改用“0V” 为COM 的亚洲版PLC ?

网友G:
把它拆了

划断内部的SS公共线与电源的连接线

楼主:
谢谢已经搞定,内部标有JP1、JP2、JP3的将原连接线断开,连接JP3就可以。

网友H:
很久以前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要经常来论坛看看

网友I:
我也知道了,原来欧洲版的在输入端要加入一个电源

网友J:
我也学了一招,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