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西门子变频器与PLC通讯时,PLC如何给出控制字和主给定,谢谢了

楼主(2008-05-28):
请问西门子变频器与PLC通讯时,PLC如何给出控制字和主给定,谢谢了

网友A:
工控网曾有过关于主题的文章,很精华,没找到链接,抱歉!下面给您一篇我曾摘自工控网的技术文章:

1.通讯方式的设定:PPO 4,这种方式为0 PKW/6 PZD,输入输出都为6个PZD,(只需要在STEP7里设置,变频器不需要设置);
PROFIBUS的通讯频率在变频器里也不需要设置,PLC方面默认为1.5MB.
在P60=7设置下,设置P53=3,允许CBP(PROFIBUS)操作.
P918.1设置变频器的PROFIBUS地址.

2.设置第一与第二个输入的PZD为PLC给变频器的控制字,其余四个输入PZD这里没有用到.
设置第一与第二个输出的PZD为变频器给PLC的状态字,设置第三个为变频器反馈给PLC的实际输出频率的百分比值,
第四个为变频器反馈给PLC的实际输出电流的百分比值,其余两个输出PZD这里没有用到.

3.PLC给变频器的第一个PZD存储在变频器里的K3001字里.
K3001有16位,从高到底为3115到3100(不是3001.15到3001.00).
变频器的参数P554为1时变频器启动为0时停止,P571控制正转,P572控制反转.
如果把P554设置等于3100,那么K3001的位3100就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P571设置等于3101则3101就控制正转,
P572设置等于3102则3102就控制反转.(变频器默认P571与P572都为1时正转,都为0时为停止).
经过这些设置后K3001就是PLC给变频器的第一个控制字.
此时K3001的3100到3115共16位除了位3110控制用途都不是固定的,所以当设置P554设置等于3101时则3101可以控制启动与停止,
P571等于3111时则3111控制正转,等等.
K3001的位3110固定为“控制请求”,这位必须为1变频器才能接受PLC的控制讯号,所以变频器里没有用一个参数对应到这个位,
必须保证PLC发过来第一个字的BIT 10为1.
这里设置为:P554=3100,P571=3101,P572=3102,当PLC发送W#16#0403时(既0000,0100,0000,0011)变频器正转.

4.PLC给变频器的第二个PZD存储在变频器里的K3002字里.
变频器的参数P443存放给定值.
如果把参数P443设置等于K3002,那么整个字K3002就是PLC给变频器的主给定控制字.
PLC发送过来的第二个字的大小为0到16384(十进制),(对应变频器输出的0到100%),当为8192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为25Hz.

5.变频器的输出给PLC的第一个PZD字是P734.1,第二个PZD字是P734.2,等等.
要想把PLC接收的第一个PZD用作第一个状态字,需要在变频器里把P734.1=0032(既字K0032),
要想把PLC接收的第二个PZD用作第二个状态字,需要在变频器里把P734.2=0033(既字K0032).
(K0032的BIT 1为1时表示变频器准备好,BIT 2表示变频器运行中,等等.)
(变频器里存贮状态的字为K0032,K0033等字,而变频器发送给PLC的PZD是P734.1,P734.2等)
在变频器里把P734.3=0148,在变频器里把P734.4=0022,则第三个和第四个变频器PZD分别包含实际输出频率的百分比值
和实际输出电流的百分比值

6.程序:(建立DB100,调用SFC14,SFC15,6SE7的地址为512既W#16#200)
A. 读出数据
CALL "DPRD_DAT"
LADDR :=W#16#200
RET_VAL:=MW200
RECORD :=P#DB100.DBX0.0 BYTE 12(读取12个BYTE)
NOP 0

B. 发送数据
CALL "DPWR_DAT"
LADDR :=W#16#200
RECORD :=P#DB100.DBX12.0 BYTE 12(写入12个BYTE)
RET_VAL:=MW210
NOP 0

C. L "DB100".DBW0
T "MW20"
NOP 0

D. L "DB100".DBW2
T "MW22"
NOP 0

则:DB100.DBX 13.0 控制启动与停止;
DB100.DBX 13.1 控制正转;
DB100.DBX 13.2 控制反转;
M21.1 变频器READY;
M21.3 变频器FAULT.

网友B:
不同的通讯方式有不同的通讯连接

网友C:
虽然 先前也会一部分,但是 楼主的 详细说明 ,个人感觉 ,还是细致入微的。十分感谢。 至于不同的通信方式 ,有不同的通信连接,主要就是装置对装置的。

走USS协议,RS485,两线制差动,四线制差动。

这些 都是在装置里做了 ,跟 PLC没有关系了。

网友D:
写的太好了  顶一下

网友E:
独步真实牛人,可惜没看懂!!!!!!!!!!!!!!!!!!!!!!

网友F:
好东西,植得学习啊!!!!!!!!!!!1

网友G:
很专业,写得确实不错!

网友H(2008-07-19):
就是在程序里将变频器的地址(硬件组态中)和你要发送和接收的字节对应上,然后再变频器侧输入参数控制字1用于启动,停止等控制。控制字2用于速度给定,关键要将参数与你的DB块中的每个位对应好

网友H:
正转反转不一定要在P571和P572中设定的

网友I:
太好了太好了 太好了太好了

网友J:
写的太好了 顶一下sddfc008

网友K:
好好看看功能图吧,楼主

网友L(2008-12-01):
请问状态字地址如何定义的,为何为21.3还有控制字第十位在PLC中如何置1简直置位吗

网友M:
to13楼:

在PLC程序中,编写PLC对变频器控制字1第十位置1,为实现处理过程数据,变频器本身控制要求。大全有说明。

网友L:
TO1楼:请问发送的数据是不是应为DB100.DBX0.0读出的数据为#PDB100.DBX任意数的第0位请赐教

网友N:
则:DB100.DBX 13.0 控制启动与停止;
DB100.DBX 13.1 控制正转;
DB100.DBX 13.2 控制反转;
M21.1 变频器READY;
M21.3 变频器FAULT.

中的dbx13.2的地址在哪,,还是不明白,麻烦楼友急急急

网友A:
看一下70变频器控制字的定义就知道了,控制字1的第十二位就是反向命令啊,

网友N:
谢谢楼主了,让我研究研究,回见

网友N:
DB100.DBX 13.2 控制反转

70装置的控制字1的第12是反向命令

可是在db100中没有dbx13.2这个地址

dbx13.2这个代号该如何解释

网友N:
DB100.DBX 13.2 控制反转

70装置的控制字1的第12是反向命令

可是在db100中没有dbx13.2这个地址

dbx13.2这个代号该如何解释

谢谢楼主了,急急急

网友N:
地址 名称 类型 初始值 注释
0 CONTROL_WORD1 WORD W#16#0 控制字1
2 SPEED_SET WORD W#16#0 速度给定
4 TENSION_SET WORD W#16#0 张力给定
6 CONTROL_WORD2 WORD W#16#0 控制字2
8 SPACE1 WORD W#16#0
10 SPACE2 WORD W#16#0
12 SPACE3 WORD W#16#0
14 SPACE4 WORD W#16#0
16 SPACE5 WORD W#16#0
18 SPACE6 WORD W#16#0
20 STATUS_ WORD1 WORD W#16#0

22 SPEED_ACTUAL INT 0
24 TENSION_ACTUAL WORD W#16#0
26 STATUS_WORD2 WORD W#16#0
28 SPACE7 ARRAY[0..5]
*2 WORD

=40 END-STRUCT

楼主帮我解释一下,这是我的一个se70装置的db块DB31

在程序里面有一个地址是db31 dbx21.3这是一个装置给plc的故障信号

可是在上面的db块列表里面没有dbx21.3这个地址

上面的db块的地址都是偶数,没有像21 23等这些地址该怎么解释?

还有就是dbx和dbw有什么区别

麻烦楼主了,谢谢了

网友A:
已经将控制字与状态字拆分出来,可以对照矢量大全看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O:
占个位置仔细看。。正调试这个!!!得可劲学。。。谢谢分享!!

网友P:
学习中!麻烦楼主了 谢谢!

网友N:
太感谢了,,,,,一下自己搞定了

网友N:
你真帮了我一个大忙

我被这个问题困惑很久了,现在终于明白了

我的qq号是283328694,,很想和你成为朋友

网友N:
db31 dbx21.3对应70装置的状态字1的第三位

那么DB57.DBX27.2对应装置第几个状态字的第几位

能不能把控制字2和状态字2也帮忙拆分一下

程序中用到DB1.DBD64,可是我的DB1块中最高地址是+34.0

DB1 DBD64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数据类型不一样

谢谢楼主费心了

网友Q:
双字的,MOV 就行了.没有必要搞的那么复杂.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N:
现在怎么都不关注这张帖子了

网友R:
谢谢楼主,茅塞顿开啊!

网友S(2008-12-31):
对:千山独步 关于

工控网曾有过关于主题的文章,很精华,没找到链接,抱歉!下面给您一篇我曾摘自工控网的技术文章:

1.通讯方式的设定:PPO 4,这种方式为0 PKW/6 PZD,输入输出都为6个PZD,(只需要在STEP7里设置,变频器不需要设置);
PROFIBUS的通讯频率在变频器里也不需要设置,PLC方面默认为1.5MB.
在P60=7设置下,设置P53=3,允许CBP(PROFIBUS)操作.
P918.1设置变频器的PROFIBUS地址.

2.设置第一与第二个输入的PZD为PLC给变频器的控制字,其余四个输入PZD这里没有用到.
设置第一与第二个输出的PZD为变频器给PLC的状态字,设置第三个为变频器反馈给PLC的实际输出频率的百分比值,
第四个为变频器反馈给PLC的实际输出电流的百分比值,其余两个输出PZD这里没有用到.

3.PLC给变频器的第一个PZD存储在变频器里的K3001字里.
K3001有16位,从高到底为3115到3100(不是3001.15到3001.00).
变频器的参数P554为1时变频器启动为0时停止,P571控制正转,P572控制反转.
如果把P554设置等于3100,那么K3001的位3100就控制变频器的启动与停止,P571设置等于3101则3101就控制正转,
P572设置等于3102则3102就控制反转.(变频器默认P571与P572都为1时正转,都为0时为停止).
经过这些设置后K3001就是PLC给变频器的第一个控制字.
此时K3001的3100到3115共16位除了位3110控制用途都不是固定的,所以当设置P554设置等于3101时则3101可以控制启动与停止,
P571等于3111时则3111控制正转,等等.
K3001的位3110固定为“控制请求”,这位必须为1变频器才能接受PLC的控制讯号,所以变频器里没有用一个参数对应到这个位,
必须保证PLC发过来第一个字的BIT 10为1.
这里设置为:P554=3100,P571=3101,P572=3102,当PLC发送W#16#0403时(既0000,0100,0000,0011)变频器正转.

4.PLC给变频器的第二个PZD存储在变频器里的K3002字里.
变频器的参数P443存放给定值.
如果把参数P443设置等于K3002,那么整个字K3002就是PLC给变频器的主给定控制字.
PLC发送过来的第二个字的大小为0到16384(十进制),(对应变频器输出的0到100%),当为8192时,变频器输出频率为25Hz.

5.变频器的输出给PLC的第一个PZD字是P734.1,第二个PZD字是P734.2,等等.
要想把PLC接收的第一个PZD用作第一个状态字,需要在变频器里把P734.1=0032(既字K0032),
要想把PLC接收的第二个PZD用作第二个状态字,需要在变频器里把P734.2=0033(既字K0032).
(K0032的BIT 1为1时表示变频器准备好,BIT 2表示变频器运行中,等等.)
(变频器里存贮状态的字为K0032,K0033等字,而变频器发送给PLC的PZD是P734.1,P734.2等)
在变频器里把P734.3=0148,在变频器里把P734.4=0022,则第三个和第四个变频器PZD分别包含实际输出频率的百分比值
和实际输出电流的百分比值

6.程序:(建立DB100,调用SFC14,SFC15,6SE7的地址为512既W#16#200)
A. 读出数据
CALL "DPRD_DAT"
LADDR :=W#16#200
RET_VAL:=MW200
RECORD :=P#DB100.DBX0.0 BYTE 12(读取12个BYTE)
NOP 0

B. 发送数据
CALL "DPWR_DAT"
LADDR :=W#16#200
RECORD :=P#DB100.DBX12.0 BYTE 12(写入12个BYTE)
RET_VAL:=MW210
NOP 0

C. L "DB100".DBW0
T "MW20"
NOP 0

D. L "DB100".DBW2
T "MW22"
NOP 0

则:DB100.DBX 13.0 控制启动与停止;
DB100.DBX 13.1 控制正转;
DB100.DBX 13.2 控制反转;
M21.1 变频器READY;
M21.3 变频器FAULT.

内容的回复:

网友S:
6.程序:(建立DB100,调用SFC14,SFC15,6SE7的地址为512既W#16#200)
A. 读出数据
CALL "DPRD_DAT"
LADDR :=W#16#200
RET_VAL:=MW200
RECORD :=P#DB100.DBX0.0 BYTE 12(读取12个BYTE)
NOP 0

B. 发送数据
CALL "DPWR_DAT"
LADDR :=W#16#200
RECORD :=P#DB100.DBX12.0 BYTE 12(写入12个BYTE)
RET_VAL:=MW210
NOP 0

C. L "DB100".DBW0
T "MW20"
NOP 0

D. L "DB100".DBW2
T "MW22"
NOP 0
这个程序不太明白,能解释下吗

网友A:
自助资料库中就有现成的教程啊,可以先看看,是440变频器与PLC-DP通迅控制的

网友T:
困惑已久的问题终于解决了,感谢!

网友N(2009-02-09):
现在有没有人关注这篇文章,请同仁帮解释解释。

在同一个dp网中,为什么et200断电影响plc400与各站的正常通讯,而装置断电就不影响哪

网友U(2009-03-28):
终于看懂了,谢谢千山独步。

网友V(2009-07-12):
谢谢你千山独步!你的内容太重要啦!

网友V:
那我想在问一下,6SE70的变频器的第二个控制字又是怎么来控制的呢?

网友W:
我的6SE70的mc逆变器是转矩控制的要改变转向修改了pzd中的11,12位控制字但不能改变转向。这里设置为:P571=3111,P572=3112,当PLC发送W#16#9c7e时变频器正转,设成W#16#947e时也不能反转请问还要改那些参数啊。

网友X(2009-09-03):
SIEMENS 变频器产品
 6SE70系列变频器 逆变器 进口制动单元(国内最低价格并且80%备有现货)
 6SE6440 430 420系列变频器

网友Y:
学习中,可能是还没学到这步吧!没看懂。

网友Z:
很好。深受启发。太感谢!

网友AA(2009-10-14):
引用 网友A:
这个图表看不懂,怎么不是+0.0为控制字1的第0位?

网友AB(2011-04-03):
6SE70的变频器的第二个控制字又是怎么来控制的呢?没看懂。

网友AC(2011-05-23):
这个不是和M440变频器通讯的吧

网友AD(2011-08-29):
那假如PLC发送一个数过去(地址为DB40.DBW16)给变频器,那变频器怎么知道是第一个控制字还是第二个控制字呢,又是怎么知道是第几位?我想不通,麻烦各位大侠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E(2012-04-07):
看懂聊!谢谢哈…………

网友AF(2014-05-16):
控制字与状态字的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