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动电阻器如何计算选择??

楼主(2008-05-28):
起重机电气如果采用变频调节速度的话,肯定要用到制动单元及电阻器.

对于制动单元的电阻器平移机构可以依据制动单元的电阻器的说明书上选择,

但是对于升降机构就不行了.有些人是依据经验进行选择,

有谁知道有具体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A:
说明书上一般推荐的是100%制动力矩和10%制动工作制时的参数(电阻值和功率)。。用在频繁动作的起升机构上当然不行,起码是工作制25%-40%。。

去找点资料参考吧。。经验核算也是要依据的。。不是简单拍脑袋就可以得出结论的。。

网友B:
     “但是对于升降机构就不行了.有些人是依据经验进行选择, ”

1、首先说明,把变频器用于升降机构电机调速是极其错误的做法,既不节能又不安全;

2、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制动电阻的功率至关重要,一旦烧断,变频过压保护,重物会从空中掉先来的;

3、我告诉你怎么计算,首先你得起升机构是多少吨位的,例如M吨,起升高度为H米,系统最大势能差:

                                          W = M吨×H米×1000kg / 顿×10牛/ kg

 4、设H米降落时间为T,则下降制动功率为:

                                         P = W / T

5、这就是你的升降系统实际最大下降的制动功率,也是制动电阻消耗电能的功率;

6、为了安全期间,你可以选用较大的安全系数;

网友B:
7、上式中:

W:单位焦耳;

T:秒

P:瓦

楼主:
既然,把变频器用于升降机构电机调速是极其错误的做法,既不节能又不安全。

那么请2楼给出一个好的方案,为盼!

楼主:
第一计算方法:

W= M吨×H米×1000kg / 顿×10牛/ kg

P=W/T

从此公式可以看出W容易计算,但是P很难计算的出来,因为时间T非常难以确定,起重机在吊物体升降过程中速度并非保持不变,而是时刻在变化的。

网友C:
我想应该是以最大升降速度来确定T,升降机构一般要加超速继电器进行防坠保护。

网友D:
一般来说普通变频器不宜用于起重设备,有的变频器说明书上甚至直接指出这一点,主要是安全因素.当然从纯技术角度研究一下制动问题也是可以的. 刘工的说法有些道理,但是我认为还忽视了减速机构(包括动滑轮)的影响.

楼主:
请问诸位目前起重机电气控制都使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

我们公司大多数使用安川G7系列的.

楼主:
一般讲:安川G7系列的用在电梯上控制电梯升降的多,

ABB变频器有起重机专用控制功能的.

网友E:
施耐德有专用的计算软件,可计算变频器的功率,制动单元的功率,制动电阻的阻值.

网友:
楼上的,施耐德的这款软件哪里有呀,很需要的,提供个链接吧

网友F(2009-05-20):
wo 我也想知道

网友G(2009-08-23):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料

网友H(2010-08-07):
起重电气网(www.qzdqw.com)上有很多这类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