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简单易用的水位控制器或测量水位的装置?

楼主(2008-05-28):
本人想做一个水位控制的项目。非常简单,使用触点控制马达就行了。但不知道选择些什么简单易用的水位控制器?请各位说一下,最好是直接在普通的水电店铺就能买到的。

网友A:
液位继电器,现成的定型产品,买来即可使用,并且在继电器上还附有典型的接线图。

网友B:
液位继电器可以还有液位变送器加控制仪表,后者能精确测量水位稳定性较好.但是成本较高.

网友C:
液位继电器控制接触器。

网友D:
液位继电器----呵呵,没用过,了解学习一下.

网友E:
用浮球液位计,比较简单,能控制

网友F:
用浮球开关筒单方便,但是精度不高,同时使用寿命不長,使用液位檢測開關(感應式的)准確,精度高,寿命長.但是要將信號議放大才能驅動繼電器,如果不用驅動,只做觸發(幹接點)就好用,否則還是用液位繼電器,是現成品

网友G:
6楼的

mlin.h 你好!能否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啊!

也可联系我,电话:13794331195

网友H:
用浮球开关或者干簧管就可实现,一般店铺就有售

网友I:
接近开关直接放到水中,按你要求的水位固定好,外接继电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