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不接控制板可不可以送电?

楼主(2008-05-28):
一台变频器开机没任何显示,几扇也不转。我想把控制板(不知叫控制板是否合适,就是有插显示面板的那块电路板)拿掉接上电源测一下控制电源部分是否正常。不知可不可以这样?怕没有控制电路时上电时电流太大出现炸机。

对了,变频器是KEB F4.

楼主:
此前查过整流部分,输出正常。

楼主:
变频版的师傅们呢?这个问题太小儿科了,没人原意回答吗?

网友A:
不插也没关系,我经常这样做,好多变频器正常工作时干脆取掉面板(准确说叫面板),这是因为数据不是存在面板里的,拿掉也没关系.

网友A:
哦,险些搞错,我以为你说的是面板,要是你那板子上带驱动部分且输出模块是IGBT的,就不行了,

网友A:
IGBT的模块不允许脱开驱动单独供电

网友B:
我认为这样做很危险,有可能坏模块!

网友C:
就一个操作面板就会坏模块吗,我们这里的变频所有的面板都拆下来了,就是不能让不懂的人乱设置参数,也有3年了,也看到坏过

楼主:
并不是操作面板而是插操作面板的那块板。

如果开关电源不向这块板供电和不接这块板有什么区别?我还以为是一样的,因为没电控制板不工作。

楼主:
期待回答!

如果开关电源不向这块板供电和不接这块板有什么区别?

楼主:
如果开关电源不向这块板供电和不接这块板有什么区别?

网友D:
你得意思是拿掉CPU板,这应该是可以的。我得建议是直接把电源板拿下来,用外部整流电路。自己接直流电到电源板上,这样检测电源板比较方便。

楼主:
很不妙啊,拆开后再装回去,上电后听到啪啪两声脆响,闻到一股异样味道,我就再也不敢试电了。

楼主:
什么元件坏了可能导致这样的响声呢?

网友E(2008-11-04):
坏模块l IGBT的模块不允许脱开驱动单独供电

网友F:
应该还是开关电源的问题,你用外部直流供电

网友G:
如果控制板上没有驱动电路和电源的话,拿掉不会有问题的,没什么值得讨论的

网友H(2009-11-06):
三相不可控整流的变频器,不插可以上电的,你就当是你忘了插了,下面的开关电源照样会工作的。可控整流的不插可能会有问题,也有可能烧充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