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驱动控制
安川变频器

楼主(2008-05-28):
请问各位高手。安川的F7变频器和V7的变频器的通信这一块有什么区别

网友A:
通讯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8-07-11):
谢谢这位仁兄。我的问题已经找到了,是变频器里的寄存器上的内容有问题。两个变频器的寄存器的内容大有区别,所以导致不能正常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