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LGPLC的最后总结

楼主(2008-05-28):
一直做LG有四年了,可能以后不做LG了,LG的PLC,曾经一直很感激他能陪我一直成长,但是四年了,看见他还是以前的样子,没有什么发展,除了失望以外,也就剩下一点点的经验了.供大家分享.

下面我主要说说小型机PLC120S系列的(至于中型机我们不作评论,感觉那种机器根本就不会有LG的市场,例如1000和300系列,200的故障比较高,XGB/T系列我也不是很看好,300系列应该是LG大型机中的经典.但是这款并没有推广起来,原因很多,)

销售方面:首先要说的是LG PLC的价格,基本上LG的价格和台达的差不多,比起三菱1N,2N和西门子的S7200来说是要便宜很多,拿来和OMRON 竞争的确是很好,毕竟OMRON的价格比LG要高,但是和台达竞争就有点困难,原因很简单,价格差不多,客户兴趣不大,另外再加上台达MINI型的INV的价格比LG的要低的多,另外台达有伺服,温控表加上屏也比LG便宜,所以LG的定位真的很尴尬.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厂家的支持上,LG部分还以来韩国,造成国内支持力度和宣传力度上不够.所以做不过台达也是理所当然的.

硬件性能上:我和台达,OMRON,1N,200的都做过比较.LGPLC最大的弱点在于可扩展的能力太差,目前标准型的才可以扩充3个基本模块,经济型的才两个.也就是说模拟量一旦达到12个通道以上的话,就无法再加了,目前OMRON就有8入1出的模拟量模块,而且OMRON可以扩展8个,这样的能力对于LG的PLC的CPU的功能来说简直是大材小用,也就是说LG的CPU性能是不错的(如果资料上的属实),但是并没有用好.另外电源方面,LG的大电容可以储存信息达一年半以上,同时也可以做吸收部分浪涌作用,因而电源模块坏的还真的不多,唯一我碰到过在硬件上故障的就是继电器的输出触点粘合的问题和输入触点的激穿问题.

下面说说LG的编程软件方面:(120S系列)

1,软件安装部分.DATE1里面的SETUP直接安装就可以了.

2.关于版本BUG问题.LG应该是3.5以前的中文版本的有BUG.以后的就很少出现了.

3.串口选择问题:工程----选项------联机选项------通讯口(笔记本用USB转的串口一般为COM4,大家注意软件下载一半出现意外中断的时候,会造成COM口的堵塞,可以把电脑重新启动.然后在电脑的硬件管理器里面看COM口是不是已经堵塞了,如果这样就要换个COM口进行下载)

4.PLC如何在工程里面进行修改类型:把鼠标移到下面程序的任何一个部分,点右键,里面的属性一栏里面有选择PLC的类型,注意经济型的为120S(E),标准型为120S.

5.出现一个条栏目里面需要很多个常开点,而长度不够的该如何处理.可以点红色的放大镜,可以扩充栏目的长度,但是最好扩充以后不要在缩小,会出现问题.

6.程序下载后ERR灯一直亮,检测程序最后有没有END指令.

7.120S(E)的RUN只可以在软件下载后设置进去.硬件上是修改不了的.

8.写密码:在线----写参数----修改密码(注:最好不要用3.65以下的中文版本,修改了以后就进不去了,要用3.65以上的英文版本在把密码设置一下就可以进去了,有的时候还和系统有关系,必要的时候要用98系统.这点还真的是很郁闷.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去搞密码)

9.参数(基本):琐存区:一般指掉点保持区域.似乎只有数据存储区域用到的比较的多,M区域作用不大,有的时候设定了也不见得就有用.还不如用SET指令来的好.

定时器分布范围,可以规定当前的定时器的等级,注意,1MS的定时器只有5个.

看门狗时间:需要加看门狗硬件,要钱没有太大的作用所以就没有用过.

输入设置:主要针对高速脉冲计数的,要注意使用哪个口进行记数的时候要把对应的口给打钩.(说明书上说此功能针对经济型的,个人感觉标准型的也需要这样,上次忘记实验了,反正钩了肯定可以用)

(中断):调试使用

(通讯0):PLC的编程口可以用来定义为232或者485,可以用来挂其他的仪表触摸屏,或者和LG的PLC连接.通讯方式中的站号等等要设置好,不对应起来,即使能做通,肯定会有数据串过来是有问题的.我曾经停止位不一样做通过,但是发现过一阵子的数据中就错一位.通信通道,一般该口为232口.只有经济型10,14的是485口.协议与模式:下面的选项只可以选择一种,由于大多数该口用来下程序.所以不建议使用该口.

(通讯1):LG标准型PLC的主要优势口,该口可以用来挂多台变频器或者仪表\PLC等等其他东西.该口为485口,传送距离本人做过最远的200米以内没有问题(挂的LG的PMU730TT).主站站号一定要为0,从站自己设置,要和程序里面的对应起来.协议与模式:里面选择专用(LG)自带的不过可以定义的变量不多,而且可以两边调用,但是只有64个,似乎多了就不好用了.选择主以后,可以选择是否读取从站状态.点列表.在弹出的栏目里面例如双击一个就可以定义该口的作用.接受状态来自是指从站的地址,发送指主站的地址.一般M选1个字.D选2个字.如果发送状态来自指主站的,发送只从站的地址.(此功能只需在主PLC中设置完成,从PLC里面就有了)MODBUS此功能需要在程序里面写的.用户自定义主列表里面可以自己编写格式.从里面编写接收的格式,注意桢格式的对应,BBC检验玛的格式和通信方式的设置就可以了.选择无协议中,在通信方式中设置了站号为0的话,该PLC就是主站.DSEND指令中第一个数字为站号.往哪个站发数据.然后是多少个字,然后是从那个数据存储区开始计算,最后M区是存储错误情况.有错就置1.DRCV的指令令中第一个数字为站号.从哪个站收数据.然后是多少个字,然后是从那个数据存储区开始计算,最后M区是存储错误情况.一般要把格式搞清楚,最后会涉及到ASC玛和10进制的换算问题,例如0ASC为30,LG我没有找到可以直接转换数据串的指令.一般是用WXNR指令,ASC指令和BMOV指令把每个字节拿出来进行换算.建议大家到时候可以找这几个指令手册参考一下.

PID部分:调试的时候使用,程序中只要有PID8指令就可以了,调试的时候经验是P值在1000以下左右慢慢的调,I在100以下往下减.微分最好不调,那个不调感觉比调了更稳定点.最后可以得到一个较稳定的数据,感觉不是很好用,没有变频器的PID来的方便,调节起来很麻烦.pv( 当前)目前工作状态.SV(目标)希望最后达到多少.例如目前5公斤的压力,我最后希望是10公斤就这个意思.

   位控:用在步进和伺服传动上.一般和POSJOG(寸动) POSPRS(原点指定) POSDST指令一起使用.注意还要有PWM的调试指令.否则会造成电机启动噪音大,而且速度达不到.因为脉冲宽度不够或者脉冲宽度太大都不能使电机正常启动.在位控参数中,点动的速度是可以调节速度的,另外就要靠每段时间的脉冲数和脉冲宽度来调节速度了.正常的来说寸动不一定会用到,但是原点指定.脉宽大小和脉冲数是肯定要用才可以正常驱动电机的.个人感觉主要还是脉冲的宽度在调节上比较的重要.如果电机的声音不对,那肯定是脉冲的宽度没有调节好.接线上要注意N点是一定要接线的,否则没有脉冲输出.

   模拟量:0-4000之间的换算,一般通道0肯定是D4980.注意换算就可以了,只要考虑测量范围和0-4000之间比例的关系.另外接线的时候注意电压和电流的跳线选择.

   HSC0高速通道:指令HSCST,第一个为通道,第二个为最大数字为止,第三个为目前数字存储区域.计数器格式:线性就是一直往上数,数到最后的那种,循环就是到了数字回头的.模式中.单向有四个口,双向的话就只有两个口了.一般是P0脉冲数目,P1是方向,P2数目,P3方向.特别要说的是RPM使能,这个意思就是多少转每分钟.如果乘周长就是现在的速度了,不过是以分钟的,最后的存储区域为RPM存储区里面定义的区.扫描周期是自己根据现场情况调节的(自动乘10了也就是最低为0.01S一个周期,最大为1分钟1个周期),每转的脉冲数和编码器上的一致.这个功能在计算线速度的时候很好用,但是要记得在基本设置中把对应的脉冲口设置好,以及滤波周期(毫秒级的).

  最后在外部接线上要注意的是所有的输入点必须是24V的信号,另外输入部分是24V电压输出的,输出部分是220V供电的,继电器输出的理论上是2A的,晶体管是0.2A的,DRT和DT之间都有个P点是要接的24V-的和输出点一样.PNP接法的.否则没有输出.

  本人上面所写的只是个人的一点总结,希望对大家有点作用,如果有错误的地方还请指出,同时也希望能得到一些高手的指点.谢谢!本人QQ21719361,EMAIL:Leodan@126.com <

网友A:
楼主在LS公司作了这么多年也不容易了,这些调试经验很宝贵的,建议大家学习。

网友B:
学习了,写的不错啊!

网友C:
楼主写的好精典,不错,学习了.我们做过LG,一年下来感觉的确不好做啊.

网友D(2008-07-01):
写的太好了,我已经打印出来了并放在文件夹里了!!!谢谢!

网友E:
兄弟,单纯从打工的角度而言,在LG呆4年很不容易,我也做了4年多(02年4月到06年8月),韩国人的管理太过古板,自我,但不是没有好的老板,我当时的韩国老板就是不错的哥们,可以一个人不能改变公司的体制。祝贺你高就新的公司。说不定我们那天就撞车了,我现在在AB,你呢?

网友F:
他不是LG的。反应堆。

网友G:
呵呵;LG的PLC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还是比较小;

网友H:
感谢楼主,收藏了!就会一点,其他的还不会呀!!!

网友I:
我也是用LG一段时间了,感觉编程界面还不错,指令也相对来说少点儿。运还算是可以的。只是通讯问题呀,一直没能很好地解决。

网友J(2008-08-13):
楼主写的好精典,不错,学习了.我们公司的小型水厂一直用的LG,还可以吧

网友K:
经验之谈,收下了。

网友L:
的确很好

网友M(2008-09-18):
不错啊,我可是学习了不少的东西呀,以后有问题可以找你了啊!谢谢了

网友N:
不错。又学了不少。

网友O(2009-06-12):
谢谢楼主的。经验 。我是一名纺织厂 维修电工。我单位用了5年多的LG  PLC  K300S的。总体性能不错的。毕竟是我接触的第1款PLC ..。说实在的用到最后就换个输出模块。原因很简单 ----继电器触点。烧熔等。其他的还真没遇到坏的。哈哈。现在公司黄了。设备也闲置了。太可惜了。(^_^我都失业了还为单位可惜。),没有发展就没有生存,但愿LS越来越好~~

网友P(2009-10-30):
谢了。刚接触LG的 决的定时器不好弄。{没有手册}

网友Q(2012-04-24):
内存多,连注释也能塞进去

网友R:
求助。请问,是这样由于遇到恶劣天气,打雷。我的起重设备上的可编程控制器材PLC被雷击,开关电源板的一开关管MOS管,被极坏、查看控制板没问题。由于现场工况比较特殊属于特种起重设备,正在起吊重物(200吨)需要怎么修理,是否控制板(程序存储板)会不会受影响,如果买一个同型号的PLC,把电源模块和输出模块更换,就可以使用?这样是否可行?请大虾指教。因为现场的工况比较特殊属于海上作业,需要特殊的处理办法,如上的方法是否可行,如果从厂家联系时间比较近,您们有什么好的方法吗,请指教。谢谢。请尽快回复!!!

网友S:
买一个同型号的PLC,更换电源模块和输出模块,如果仅仅就是电源损坏,而CPU板仍然是好的,就能修复,看你的运气了!

本人曾经用此方法修过施耐德PLC,不过,也曾有过修不好的。

网友T(2012-06-06):
总结很详细

网友U(2012-09-15):
我最近就在学习LGPLC,希望能得到你的指点

网友V(2013-02-18):
总结很详细,谢谢楼主!

网友W(2013-05-12):
LG PLC最好还是不要使用的好!资料太少而且讲的含糊不清,不像三菱讲的细容易理解.编程功能有限.这也是在中国市场不是主流PLC的原因吧!

网友X(2014-03-31):
引用 网友W:
LG PLC最好还是不要使用的好!资料太少而且讲的含糊...

    确实是这样的,我现在用K300S,资料少的可怜,有些还没有,又讲的很模糊,不像三菱的西门子的一看就懂了,这个LG的K300S就算你按照书上讲的来试验,有些也试不出来,跟书上讲的不一样。搞死人。

网友Y(2020-01-22):
学习了,搞技术不容易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