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装的三菱PLC编程软件打不开啊

楼主(2008-05-28):
工程初始化失败。

工程不能打开。

到底哪里装错了啊,请高寿指点下

网友A:
彻底删除安装好的然后再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B:
请师傅们指点一下,我安装的GX Develiper V8,52E编程软件。序列号也输了。“监视专用”也没有选择。我的安装步骤是:在D盘新建一个文件夹命名为:PLC编程软件——然后打开待安装的软件包——A:先安装本目录下"EnvMEL"目录中的SETUP.EXE文件
B:再安装本目录下的SETUP.EXE文件。
C:在安装过程中"监视专用"不要选择,否则软件只能监视不能编程。我已经删了装装了删好多次了,还是创建新工程显示对话框《工程初始化失败》急啊!!!!!新手上路请师傅们指点。。。。。。。。跪拜!!!!!!

网友C:
环境没有安装吧  楼上的

网友A:
安装时几乎都是使用预设的功能不用更改什么的,建议直接安装c盘试试,我的在d盘也一样用啊

网友D:
直接把C盘恢复一次,或重新装一次系统就可以,我也试过

网友E:
C盘格式化后重新安装;

网友F:
安装路径中不使用中文试试

网友G:
从装系统

网友H:
没有安装好!是不是GX仿真软件啊?是的话就这样咯:

1、先装EnvMEL,在SW7D5C-GPPW-C/EnvMEL/目录下,执行setup.exe。
2、再在SW7D5C-GPPW-C/下,执行setup.exe.
3、GX Simulator6-C/目录下为仿真软件.

自己再试下咯!!!

网友B:
谢谢各位前辈,我的问题解决了,我重装了系统就好了,谢谢了!!!!!!!!!!!!!

网友I(2009-02-04):
我和你的一样耶,请问你是怎么安装上的啊!!楼上!!!

网友J:
高版本的软件有的系统中会出现这问题

不是安装错误,如果出现了,一般要重装系统试下了

网友K(2009-06-18):
请高手指点一下,我保存的gx编程后的工程为什么打不开?

网友L:
珠海伊万示波(五合一示波仪)正在热销!梦陨工控主销编程电缆、PLC电池、伊万示波、尚捷热电阻热电偶、ABB.SEMIKRON保修18个月 (全新)220V 750W 变频器 、三晶变频。http://www.mengyun868.cn(淘宝销售)http://shop36767346.taobao.com/

网友M(2009-07-18):
我重装了系统还是不行,不只是不是一前装过就不行呢,西门子的就干装不上,还望解答

网友N(2009-09-02):
为什么三菱的PLC编程软件不支持滚轮上下滚屏

网友O(2009-12-10):
深感痛苦,我从8.26装到8.52 就是不能打开和创建工程,安装环境呀步骤呀都没错,是苦不堪言,哪位高手赐教,我的QQ好是771790052

网友P(2011-12-15):
我也是啊  郁闷啊    请教啊

网友Q(2019-11-10):
我是联想笔记本电脑为什么三灵PLC8.86板的,装好后打开工程,打不开工程名称是绿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