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计选型

楼主(2008-05-28):
本公司要在几个岗位新安装几台测量蒸汽流量计,请教各位选哪种流量计最好?

网友A:
我可以帮你

济南恒安特仪表

张洋

QQ:715412852

网友B:
可以联系我,13057536296

网友C:
不要只做广告,只起码要给楼主一点建议。

网友D:
孔板,涡街的都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E:
同意楼上的看法,孔板和涡街的都可以,

如果现场管道无震动,可以选择涡街,选型时需要注意满足基本的流量范围

孔板流量计采用差压方式测量流量,在压力表需要联系冷凝装置,另外间接的测量方式,会产生压力损失,影响测量精度

网友F:
5说的很好,很全面。

网友G:
最新检测蒸汽的流量计--V锥流量计,详情http://www.world18.cn

网友H:
没搞错吧,还最新?V锥出来好多年了好吧,再说也不是什么好东东,原来很多推的,现在也不推了,这东西都被做烂了,  呵呵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孔板,涡街的都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说的对

网友I:
最佳方案是涡街!V锥也行!但温度有要求的!·

网友J:
计量要求精度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用管弯也是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