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 DAI输出模块 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8-05-28):
大家好:

        我用的昆腾系列的PLC,11302。就一个16槽机架,4个DAI:DDI75300,4个DO:DAO85300(AC230输出,32通道,共四块)。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在程序中不输出DO点时,量输出模块上,有几个输出端子上就已经有230V,而且四个模块都有这种情况,综合下来差不多有二十多个点,本来应该是当程序没有输出时,电压差不多为0V左右。我试过换模块,也不行。但在改动槽位时,也就是把这个模块移动到其他位置,情况稍微有些变好,但量起来也有110V左右。检查一下线路,联接也正确(因为以前做过同样一套系统,工作正常)。看看各位兄弟,有没有遇到过种情况,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DO 什么型号  一般的昆腾系列的PLC模块都是24VDC的  230V的没用过

网友B:
1,检查PLC柜内的接线,看是否有串电的情况发生。

2. 如果一切都正常,换一个PLC机架的底板试试,或许是底板有问题。

DAO85300我用过,没问题,当时用的CPU也是11302,还是用984编程的。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是他的模块的工作特性就是这样的.这个电压是悬浮电压,电流很小,驱动不了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