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内部的接触器是上电就吸合还是工作时吸合,小弟初学,多指教

楼主(2008-05-28):
还有变频器故障时输出的报警信号和外部的报警电路接通,那么正常运行是在没有外部接触器的情况下,他断开的是外部FWD的控制电路还是内部的接触器呢.谢谢指教!!!

网友A:
变频器内部的接触器是通过充电阻后吸合。一句话难说清楚。查一些专业书籍看看吧

网友B:
他断开的是外部FWD的控制电路

网友C:
你说的是变频器内多功能继电器吧,可设定多种功能的,

网友D:
一般正常控制都是外部控制

网友E:
 你冈呢   早好了的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