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R技术问题

楼主(2008-05-28):
我使用了俩只SSR,都烧坏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只电流是25A的,空开是30A.还有一只是40A,空开也是30A的,前面一只烧坏我以为是电流过高,但第二只烧坏就郁闷了,那位大虾能不能指教一下是怎么回事啊?

1.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烧坏的.

2SSR烧坏有那几种情况.

谢谢了~今天 又被老板训了,有时间来苏州我请大家喝老酒啊.

网友A:
SSR前面是用快熔做保护的啊!一般都不会烧.负载有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你的实际负责电流多少?

网友C:
俩只SSR都烧坏了--------------2只烧的情况肯定不一样,能把情况说明下? 表面封装撬开看看?

先排除质量不佳的因素;保护电路罢工?

负载的情况?

请大家提问题的时侯,情况能否说的详细些?

网友D:
   LZ朋友你好。我在无锡。每个礼拜都去苏州那边很多SSR客户。专业做固态继电器2年多了。向你这种情况:第一:假如是短路,固态肯定烧的,空开是起不了作用的,真正速熔比一个固态继电器贵的多,                                                                                                    第二  :固态本身问题,这个要考虑固态继电器的散热问题,还有固态继电器的工作实际电流问题。有的固态余量要放大很多。

                                                                                                    第三:考虑您设备,是不是工作环境电磁干扰大,有些固态继电器是没有干扰认证的。          第四点:就是您SSR后面的负载时感性的还是阻性的,因为SSR有过零 和瞬时两种,工作的功率因数不一样。

                    这是我的几点陋见。不足之处各个朋友指导。有SSR问题大家  完全可以和我沟通。我不能解决大家一起学习。

  QQ 330748827 13771114833  杨       yangxinglu2008@163.co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我这几天去现场查过了,结果是SSR炸掉的,所以我们怀疑是短路.谢谢拉~有来苏州的朋友我给你喝老酒啊~嘿嘿~但我们现在不知道用什么方法防止短路,不知道热继能不能保护短路

网友D:
             肯定是短路了。我以前用在一个台资塑料机械行业也是的。他的固态老是烧掉。后来使用我给他的B曲线断路器加上快达的固态就好了。

     LZ 请留个联系方式。我每个礼拜都去苏州。我请客喝酒。QQ 330748827           13771114833 杨 yangxinglu2008@163.com

网友E:
SSR前面是用快熔做保护的啊

网友D:
             一个真正的速熔  买好几个固态继电器。

网友F:
  个人感觉固态继电器不是很好用,容易坏,做了很多温控,一般都避开使用固态继电器,使用可控硅来控制。

网友G:
我认为空开保护SSR不合适,应该用快速熔断器保护.

网友H:
SSR必须用快速熔断器保护,空开根本不起作用。

网友D:
             9#的朋友  不是所有的SSR 容易坏。我可以免费给您一共美国CRYDOM 的SSR 。世界SSR发明者。

网友D:
         大家好有 SSR问题  可以问我啊。略知点。 qq 330748827  yangxinglu2008@163.com 13771114833  我在江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