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数据发送接收

楼主(2008-05-28):
PLC从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放到VW0,怎么把VW0的数据上传给上位机?

谁能给段代码,菜鸟没搞过这类的.CPU 224XP  自由通讯

LD SM0.0
MOVB 16#09, SMB30

后面应该怎么继续?

网友A:
应是上位机做主站,你的组态软件是什么?

网友B:
用PCACCESSV1.0,上位机安装上位机后,运行PCACCESS,打开s7-200项目,参考说明文档配置PCACCESS,PCACCESS会自动采集s7-200的数据,再由wincc读取PCACCESS得变量

网友B:
可参考Micro 'n Power.chm中s7-200\通讯\pcaccess说明

网友B:
Micro 'n Power.chm我已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