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路故障

楼主(2008-05-28):
    我厂用了一台上海日虹变频器,是给一台22KW的交流电机变频调速.近段时间多次报短路故障,仔细检查电机的进线端子和变频器的输出端子,没有发现有短路的迹象.变频器的进线空开分闸后再合闸,又可以启动运行.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大虾!

网友A:
电流检测

网友B:
因该是霍尔传感器坏了,更换传感器问题因该解决

网友C:
查一下驱动电路

网友D:
查一下驱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