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7 BB报警, 是什么故障?

楼主(2008-05-28):
一台安川G7 ,11KW,用在电梯上,“BB”报警,说明书上没有, 是什么故障?请各位教师指导指导。

网友A:
BB不是报警吧。。。 你把端子拔了应该不报了

网友A:
我以前调试行车的时候也碰到过!我这里有一批工程剩下的安川G7 ,11KW 有需要可以联系价格优惠 013736493966 QQ27911789

网友B:
基极封锁信号给了,你如果是出厂设定,把S8端子功能更改一下或者将连线拆掉。

网友C(2008-09-07):
怎么排除这个故障啊 ?   麻烦告诉一下好吗?

网友D:
BB 即base block,基极封锁了,不是故障,是外部输入控制出问题了!!!!!

网友E:
BB不是报警信息,我公司使用的有安川F7系列15KW的变频器,当变频器处于静止状态时,在人机接口上就会闪烁BB信息,正常启动运行后显示正常的频率输出值。如果你的控制回路接线没有问题,参数编程无误的话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做自动化控制工程千万不要被外表的假象所迷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