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问题

楼主(2008-05-28):
我厂有一铣端面打中心孔设备,中心孔偏差太大,用行程开关定位,plc控制.请教大侠们有什么好的定位开关,够精准(0.005--0.01mm).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行程开关没有那么精确的精准,还使用光学尺

网友B:
建议用伺服控制没有问题

网友C:
行程开关绝对无法到达这样的加工精度,如果伺服开环控制也无法到达这样的精度,只有进行位置闭环控制才能到达这样的精度,闭环控制可以采用光栅也可以使用磁栅,相对来说光栅的精度要比磁栅高,但是价格光栅也比磁栅很多,根据你的要求光栅和磁栅都能够到达你的要求,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致电:13162875289或E-mail: zhou_xiande@163.com,可以告诉你系统配置方案,只有你系统方案确定好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就轻而易举了。

网友D(2008-07-30):
数控铣床或者加工中心可以达到那个精度。普通铣床类设备是不行的。再好的开关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