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TPS的HPM DO开关点的触点是有源触点还是无源触点?

楼主(2008-05-28):
Honeywell TPS的HPM DO开关点的触点是有源触点还是无源触点?

我虽然懂点HONEYWELL DCS,但毕竞没有真的干过DCS调试的活,

不知:Honeywell TPS的HPM DO开关点的输出触点是有源触点还是无源触点?

网友A:
应该是有源触点,可能也有无源的

网友B:
这个要看硬件手册,都有可能

楼主:
用DCS控制秤系统,应该用无源的DO点,谁知DCS的DO点却有有源的: OFF对应的6V,ON对应24V,

所以中间又加了个24V隔离继电器,试成功,谁知把继电器加上后,在DCS上死活又启动不了秤,原来

带电接线将DO点保险丝又烧断了,

    我们是半料子干活,经验不足.

网友C:
DCS是谁选的型 技术交流是谁做的 技术交底干了没有 人员培训做了吗

 ;

不要把责任推给干活的

楼主(2008-06-29):
DCS是十年前的,只有一个工人在管,有时,嫌麻烦,我们自已动手,就会出点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