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变频器

楼主(2008-05-28):
今天遇到一个丹佛斯变频器故障,显示电机恒速中过流,可是经过对换检测,电机并没有故障,因此判定是变频器故障,请教各位高手,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多谢赐教!

网友A:
有没有适当的调一下变频的内部参数,比如加减速时间,V/F曲线,(基底频率),电流,等等,如果参数设置得不好,那有不跳的

网友B:
恒速过电流最有可能是负荷波动大

网友C(2012-05-21):
电机进油或水没,在看下电机的电缆线有没破损,不是变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