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F7

楼主(2008-05-28):
我司一台磨床,主轴用7.5KW安川F7变频器,Y轴用1.5KW安川变频器.主轴变频器电压是380V,Y轴用380/220变压器隔离.去年Y轴变频器坏了,由于维修成本太高,公司决定放弃维修.公司仓库有4台380V2.2KW的变频器.于是我们将变压器不用再加装一只接触器,装上了这只380V的变频器.后来一年之内主轴变频器的输入短路爆炸了两次,找不出来原因.后又请购220V1.5KW变频器恢复原样.至此再未出现类似故障.求助:是否因为Y轴变频器容量太大而造成主轴变频器频繁烧坏?在下新手,请老师傅们指教!

网友A:
哪位好心的人啊,快来指点指点撒

网友B:
那你变频器控制回路的线怎么接的呢?

变频器的电压等级不同了,它的控制回路还是按照原来的接的吗?

楼主:
不是的,线路已改回原来220V的接线方式了,跟以前一模一样!郁闷!我怀疑是Y轴变频器上级的变压器在通电时产生瞬间高压冲击主轴变频器的输入端.因为Y轴变压器的初级和主轴变频器的输入电源一起并在一个大接触器的下面!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