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cep与两个PTQ的问题

楼主(2008-05-28):
各位大虾

我的情况是这样的:

PLC使用的是施耐德昆腾系列,CPU是Concept,一个机架上有两个PTQ,使用ProSoft组态的时候对两个PTQ的Input和Output的起始地址应当怎样设置?

楼主:
默认的输入输出起始地址设置是1000和3000

在配制第二个PTQ时默认地址也是1000和3000

后来我导入concept时会有报错

我想第二个PTQ的地址应该改一下,可是不知道应该改到多少,是否一个任意的没有被占用的地址都可以呢?

网友A:
我用过一个PTQ,这里的地址应该是可以随便改的,只要在concept中给出正确的位数就可以

楼主:
那么谁知道如何配制两个PTQ,如何导入到Concept里呢?

网友A:
我想应该是一样的,在concept里面配置不同的地址,在Ptq里面也做相应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