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PLC输出瞬间断开,约一秒钟,求助

楼主(2008-05-29):
大家好,现有一个三菱FXPLC 在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出瞬间全部断开一下,约一秒钟,是干扰还是PLC不好了,那位能帮我分析下,谢谢了!

网友A:
看不明白.没输入是靠什么方式控制输出的呢?

网友B:
PLC,不好.扫描紊乱!!

网友C:
有没异常的情况?故障灯有没亮,不过你说的一秒是怎么看见的..

网友D:
可能是干扰!就如打雷时我们的日光灯瞬间断开一样

网友E:
我觉得你的PLC里面有程序的,你读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F:
我觉得你先查一下程序,再查一下瞬间断开时哪一个输出动作了,有可能是输出负载引起的。将输出线全撤掉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