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自启动继电器的作用——欢迎热烈讨论!多提意见!

楼主(2008-05-29):
背景资料:
在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等连续性生产的大型企业中,其重要转动机械均采用双电源供电方式,当任一路电源故障断电时,会自动切换到另一路正常供电的电源上,以确保重要转动机械的连续运转。在电源切换过程中会引起电源短暂的失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晃电”或“间歇式断电”。
为此,在这类企业转动机械的电动机FC(接触器+熔断器)控制电路中,广泛使用着“电动机自起动”装置,克服因电源瞬时失压所引接触器不必要的释放。对于机械保持、电分励脱扣的断路器控制电路很容易实现,而勿需“电动机自起动”装置,由于断路器机械寿命短,不适于作电动机起动开关。对于广泛使用的接触器,由于其“带电保持、失压脱扣”的控制特性,则需配置专用的“电动机自起动”装置来实现。
目前现状
迄今为止,国内外电器制造商对解决电机自起动问题没有一个标准的工业化产品,而是采用堆砌式继电器组、或使用复杂的PLC编程系统通过后机平台实现等方式,然而这些方式在使用过程中都存在一些弊端和缺点,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正常实现电机自起动的功能,给企业连续生产带来隐患。
目前常用的“电动机自起动”技术有下列几种主要类型:
a) 交流电源操作,用几个电磁式继电器组成,操作电源取自另一路电源。
b) 直流电源操作,用几个电磁式继电器组成,操作电源取自变电所的直流控制电源。
c) 以PC、PLC机为平台,组成专用的装置,对某个变电所需参与自起动的全部电动机实行集中控制,所谓“电动机群自起动”,用UPS为控制电源。
d) 以工艺DCS为平台兼顾电动机起动。

楼主:
1、要解决的技术问题:
交流电动机普遍采用交流接触器作为起动开关,其操作电源也取自供电电
源,当外部供电电源瞬间消失时,交流接触器则由于失去操作电源而断开,即使外部电源瞬间又恢复供电,电动机仍需人工干预才能恢复运转。本产品是为应对这种供电电源瞬时故障的一种自动装置,即电动机自起动继电器。
2、技术特点
本产品系微电子集成技术,全部采用硬接线方式,完全等效常规的继电保护电路。且含有独立的工作电源和后备应急电源,因此不受外部供电电源波动的影响。
含有多个功能元件,包括输入状态判定、时间控制、电压控制、不间断工作电源、输出判定。
采用标准的继电器结构,实行一对一的分散控制,对工作环境无特殊要求。
3、性能特点
A 改变传统技术组合方式,而以标准化工业产品替代,增强通用性。
B 创新性的增加自备电源,减少因外接电源而带来的安全隐患和投资。
C 实现分散控制,避免群起群控带来的诸多隐患。
D 硬接线的电子集成技术增强可靠性,避免误操作性。
E 独特的电路设计保证故障安全性,避免因接入电动机控制回路而影响
原电机正常工作。

楼主:
推广意义
本产品突破了以往解决电机自起动的瓶颈,实现了“分散、独立、一对一控制”对电机自起动的基本要求;其完全采用逻辑而非软件或组态的控制方式及硬接线方式保证了电机自起动的可靠性和安全性;是目前世界上有效解决电机自起动的标准工业化产品。

楼主:
早上好!大家周末过的怎么样?

网友A:
给接触器线圈两端并接一个电容就好了。

电容大小由接触器容量和双电源装置切换时间确定

楼主:
我们解决的是瞬间失压造成二次回路接触器脱扣,导致设备停止运转的一个保护继电器。(也就是解决“晃电”时造成的设备停机)

楼主:
http://www.sz-beit.com/    欢迎浏览!

网友B:
有些场合是可以用的                          类似防晃电继电器

楼主:
在电网晃电发生后,保证连续性的生产装置的正常运行!

谢谢楼上的!

招经销商,代理!

网友C(2008-10-16):
FS/E防晃电接触器-----用于连续性生产作业线因雷击、短路重合等供电系统发生的瞬间失压、失电(俗称晃电)保持接触器不脱扣。而操作接通.分断与常规接触器完全相同。当事故停电超过定时限时间时,接触器脱扣,达到了躲过晃电保持连续生产不停机的目的。
FS/E系列防晃电交流接触器已经在石油、化工、钢铁等企业发挥了积极作用,能有效的抵御电源电压不稳.瞬间失压.瞬间断电,满足了高要求的连续性生产线使用,本品通过了CE认证。 联系人:孙先生? 13771299334? 邮箱:swzxw_0312@126.com

网友D(2008-12-04):
深圳倍通公司的防晃电继电器性能不错,效果良好,是解决企业晃电的好产品,全力支持。

楼主(2009-11-02):
深圳市倍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DZQ电动机重合控制器系列产品,适用于380V/220V电源,其并联于电动机交流接触器的控制电路上,当发生电源切换或重合以及电网瞬时失电“晃电”时,对原已正常运行的电动机,进行自动重合,从而保障生产的连续进行。
DZQ采用继电电子一体化方式,等同常规的电磁继电器控制;内置超级电容做电源后备,超长的使用寿命;模拟算式和逻辑判式相互闭锁;先进的转频率电势比较箝位技术;晃电响应时间达到40毫秒,电压的采集精度达±1%;既有1.5秒的防“晃电”辅助保护闭锁控制,又有来电检测后分批再起动功能;可以有效规避电源故障时振荡及群起对电源的冲击,是极为安全的电动机再起动技术。DZQ是新一代防晃电控制产品,既能解决20秒内的防晃电和自起动,又可实现防晃电和自起动相衔接的分时段控制,从而达到快速恢复运转。并且性价比好和可靠性高,是理想的电动机控制器。
DZQ可用于电动机分散控制,同时也可与其他功能联锁电路组成电动机分批自起动装置,并且具有极佳的性价比,控制可靠而简单。
国家科技部查新中心对DZQ在国内外检索查新,查新报告显示“DZQ在所检索范围及时限内,国内外未见文献报道。”并且DZQ已通过国家中低压输配电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组织的技术和质量检验(检验报告编号:DY090624)。
DZQ有三大系列:
DZQ-A 用于电动机自起动重合控制
DZQ-B 用于电动机防“晃电”辅助保持控制
DZQ-C 用于变频电动机防“晃电”重合控制
有需求的朋友请联系,闫生:0755-83584015 13728698403

楼主:
近日,深圳市倍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研发生产的“DZQ电动机重合控制器”通过国家中低压输配电设备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质量检验(检验报告编号:DY090668),其各项检验指标均达到或超过标准要求,特别是其瞬时失压(晃电)响应时间之快达到了31.4毫秒、重合电压阀值达到了额定电压的85%±0.5%精确度、可靠性能测试达到100%准确率,此结果受到检验中心专家的肯定和好评。(来源于深圳市倍通控制技术有限公司研发部,咨询交流电话:0755-83584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