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有谁知道变频器自学习功能是指的什么?怎么射定参数?

楼主(2008-05-29):
有的变频器说有自学习功能,指的是自学什么,怎么自学习?参数是如何调

网友A:
自学习就是变频器和所带负责之间相互认识一下,变频内置参数模型自动和所带负载匹配,达到更好的效果,参数当然要和电机的铭牌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