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上就事论事!

楼主(2008-05-29):
  技术上的就事论事!
1.用51系列的单片机做PLC,除了便宜以外,没有任何的优势。PLC最大的特点是可以总线通讯,51的单片机行吗?搞转换吧?还得花钱呀。
答:请问你说的是什么总线:RS-232;RS-485;并口,PLC那样地址加数据,CAN总线,IIC总线,USB总线,PCI总线,ISA总线,104总线,电子盘总线?我想你能想到的总线形式我都可以用单片机(大哥你别忘了我手头有PIC单片机和16位的单片机和32位的ARM单片机喔)实现!
2.单片机的容量和PLC相比,没有优势。
答:请问你说的是什么容量?数据容量的话我可以加16MB的电子盘;256MB的flash芯片;你不会叫我加电脑硬盘吧!不过加电脑硬盘也是不存在技术问题的!
哦!你不会是说你可以买到80点或160点的PLC吧!我可以告诉你最差的8位单片机可以做到34359738368个点,够大哥你用了吧?
3.图形化编程语言的通用性更容易被接受。体积、安装形式PLC都占上风。
答:当初的PLC开发者面向的是只会继电器控制的电工,于是在C语言的基础上开发了与继电器设计相近的梯形图编程语言,我刚来深圳的时候用梯形图做PLC控制,深知梯形图的简单!可是现在我更知它是建立在C语言的基础上的,它的通用性和广范性远没有C语言大!就体积、安装形式来说我可以随心所欲!大哥你从小日本买回了几个的PLC体积、安装形式还不是小日本说是算!

各位仁兄:认为我说的有误帮我指出,认为我说的有理就帮我顶!!
http://www***/gkong_combbs/dispbbs.asp?ID=32172

网友A:
说来有点对,不过你要叫每个电工都懂单片机,有点不现实.

网友B:
PLC就是封装好的单片机。。。。。。。。

网友B:
这个就好比windows编程,c++builder中的vcl其实就是封装好的API,虽然表现出来的形式比API使用简单,方便,但他本质还是调用api,脱离了windows这个平台,一样用不了

网友C:
单片机和plc本身各自面向的客户, 所以没法说谁比谁好 只能说那个更适合你而已

网友D:
 plc hai  shi  hao  dian

网友E:
哦!你不会是说你可以买到80点或160点的PLC吧!我可以告诉你最差的8位单片机可以做到34359738368个点,够大哥你用了吧?

====================================================================================================

-话说大了,这么些点,你轮询一遍需要多少时间?能够实时响应么?

单片机好就好在便宜许多,差在除非专业人士而且单片机功底扎实的可以干,其他人干瞪眼。

网友F:
用PLC的编程语言,转换成单片机的语言。

网友G:
单片机和plc并不是对立的,实际上plc就是用单片机做的,不同的是,plc是单片机和外围电路构成的一个可以完成某种功能的特定产品,而单片机只是一个芯片,如果你要完成某种功能,也同样需要象plc那样加一些外围电路,如I/O等,这样,你做的实际上和plc是差不多的硬件,不同的是,你的硬件平台远远没有人家的可靠,因为plc的硬件是经过充分考核和批量验证的。从软件上看,plc底层软件也是用汇编或c来做的,但估计到普通工程师的应用水平,他们面向用户的是工程师语言,而不是汇编,这样更容易让人懂,同时,用户也不必考虑那些复杂的中断、看门狗、叠代等复杂的编程,这些都在底层解决了,能把单片机抽象出来做成plc,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般而言,如果做产品,批量较大,选择单片机开发比较合算;做工程项目,plc就比较方便。

网友A:
如果懂单片机,用它肯定好,做一个新项目,很有成就感.可是不懂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B:
PLC就是封装好的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