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MT506MV问题请教

楼主(2008-05-29):
初次使用weiniew屏,型号为MT506MV,但下载程序时出现:
1、下载时电脑显示上传:
Uploading image table...
并弹出提示窗口显示:
Communication timeout

2、人机显示 :
0: ......

10:Copyright weintek 2003
11:Password validation pass
12:Read Data At:101fe00 Bytes Number is:256

问题出在何处?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人机有显示,说明电脑已成功发数据到触摸屏. 电脑显示"Communication timeout",说明触摸屏响应没返回.

检查电缆连接? 有可能触摸屏串口损坏.

网友B:
人机有上述显示,只说明第二开关已向上拨等待上载/下载。请检查电缆,端口,和设置。

网友C:
检查一下下载电缆,屏:7,8,5对PC:2,3,5.

网友D:
检查屏的串口,连接线 QQ :47033124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人机有上述显示,只说明第二开关已向上拨等待上载/下载。请检查电缆,端口,和设置。

网友F(2008-07-08):
通讯电缆有线断了,请检查.

网友G:
呵呵,我遇到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

网友H(2009-02-06):
引用 网友G:
关于呵呵,我遇到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

请详细说明如何解决的,谢谢!

网友I:
小凤学习了.以后遇到这种问题也能解决了.

网友J:
初用威纶MT506MV出现Base Window(11) Must Full Screen Size 不知是什么意思,求教了.

网友K(2009-03-17):
宁波宇泰自动化科技,威纶MT506MV特价现货供应

联系电话:13586868416

毛先生

网友F:
"初用威纶MT506MV出现Base Window(11) Must Full Screen Size 不知是什么意思,求教了. "

应该是你切换基本窗口时,所切换的窗口即Window(11)的大小不是320X234

工控交流群:45727577

网友L:
检查下触摸屏的通讯口和连接的电缆

技术交流QQ:251219881

网友M(2009-05-18):
我也上载不了,也不显示COM口不对,请问各位大侠是怎回事

网友N(2010-09-02):
通讯电缆问题,屏没有反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