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路器与热继电器

楼主(2008-05-29):
请问各位大虾:

断路器有两种基本功能:过流保护和过载保护。

对于热继电器,是过热保护,即长时间工作在额定负载80%以上,其发热跳开保护。

我的问题是,加装了断路器,可不可以不用再加热继电器?

目前好像没什么标准,包括国内的大型的机床厂,也用得错综复杂,有加的,有不加的。

网友A:
热继电器是用来保护电机缺相过热,

网友B:
有的断路器带过热保护,就可以不用加,反之,得加

网友C:
那得看你用的‘断路器带过热保护’的断路器厂家是谁,质量如何。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的断路器带过热保护,就可以不用加,反之,得加

网友E:
断路器与热过载继电器动作电流不同,断路器一般是短路保护和过载保护,过载保护电流通常至少要大于3的额定值,热继电器常规保护是过载,一般动作电流在1.2倍时,两小时内就可以动作, 另外热继电器有的还有断相保护、三相不平衡保护功能。

网友F:
要看你用的那断路器是不是有合适的型号,没有就只能再加热继了

网友G:
功能作用不同,在一般场合还是配权的好,没必要为省一点钱而花大钱

网友H:
断路器作用:短路保护,过载保护及欠电压保护。

继电器: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根据信号做电路控制。

网友:
那断路器到底该如何选?按什么来选啊,大家讲清楚点

网友I:
断路器和热过载继电器最大的特点就是过载脱扣曲线不同,请查阅GB14048.2和GB14048.5规定.一般来说,断路器执行GB14048.2,及1.05In2h不动作,1.3倍2小时内动作.热过载继电器1.052h不动作,1.2倍1小时内动作,1.3倍\1.5倍\1.6倍\2倍动作时间呈现反时限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