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基频与电机额定电压的关系

楼主(2008-05-29):
各位大虾,我想问下变频器的基频设置与电机额定电压关系是什么?算法是怎样?

有人说当电机的额定电压为150V时,对应变频器的基频应该设置为73HZ,我就搞不明白这是怎么得出来的?

请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帮我解决下啊。。。大虾们,求助啊!~!~

楼主:
又谁知道啊?再次求助!~

我现在用到的电机额定电压为380V,那么应该把相应的基频设置为多少才行啊?

网友A:
基频一般对应电机的额定频率,变频器出厂一般是50HZ或60HZ(控制方式不同也会不一样的)。不过根据实际应用基频可任意调。
电机额定电压为380V,基频50HZ。
这个没什么算法!

网友B:
打个比方  380  V    50HZ 基准频率   就是变频器  输出频率  到50  对应输出电压  380  v

假如  你把基准频率改80     就是变频器 输出频率 到80  对应输出电压 380 v     当然你最高频率也得改。

楼主:
4楼的,照你的说法,那我现在用多段速度控制输出,那不是要经常手动改变基频嘛????这样好像不太现实啊。。。

网友B:
楼上的  基准频率跟主频率  是两回事情啊?  这都不明白!!

网友C:
1、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和频率的比为一个恒值,即U/f =定值;

2、如果电压是150v,则频率为:380 / 50 = 150 / f ,f = 20(HZ);

3、当然,你只要设置需要的频率,电压的大小会自动调节,即U/f =定值方式运行;

4、当然U/f =定值大小是可以修正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宝贵意见,收获不少。。。

楼主:
我有点明白了。。。呵呵,谢谢!~!~

网友D:
基频与频率的问题大家说的很好,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