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求救!!

楼主(2008-05-29):
17KW电机用星三角降压启动,空载的时候能转换成三角运行,为什么一带负荷启动就只能星型启动,不能够转换到三角型运行呢?甚至星型运转的时候转速还越来越慢,电网电压是320V,我把时间继电器也换了,为什么还是不能运行呢?会不会是电网电压不够的原因呢?如果是,那么是为什么呢?                            请高手指教~~~~~~~~~谢谢罗!!               急急急!!!

网友A:
1.星三角转换与否,本与主回路无关,如果空载正常转换而带负荷不能转换,应该是星形的那个接触器触点粘连造成不能跳脱,不知你用的接触器是何规格?是否正品?电压320V,电压确实偏低,是转速上不去的原因.

网友B:
呵呵,楼主讲一下你的电网电压为何是320V。你们那里没有电工吗?

网友C:
你的时间继电器是什么型号的?如果你用的是CJX2系列接触器,建议改用空气延时头,这样就不受电压的影响了,不过你的电压这么低,电机能正常的运转吗?接触器线圈吸合怎么样?如果电压无法提升最好在控制回路加个稳压器以免接触器因失压而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C:
还有你的320V是因为供电线路太长的原因还是配电线路的选型错误导致压降过大?变压器输出实际电压是多少?如果变压器输出偏低,建议调节一下变压器的高压分接开关

网友D:
那是线下得太小了,线路失压了,建义另加一组线

网友E:
星-三角降压启动与电压低没有直接的联系,你所讲的原因可能是触电接触电流大,造成的触电白金粘连造成!!!

网友F:
就是电压太低造成的!

网友G:
星---三角降压启动与电压低没有关系,但带负荷就转换不成,有点奇怪,请高手探讨,是啥原因?

楼主:
我们现在是灾区,我就是电工,10KV线路还没有全部恢复,现在我们这用的是别的地方倒过来的10KV,所以电压低,没办法~~

楼主:
时间继电器是JS14P,接触器是换的新的CJT1-60,下线一直是那个,没有动过,这个装置也是我前年做的,用了2年.....请大家再讨论讨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于还有你的320V是因为供电线路太长的原因还是配电线路的选型错误导致压降过大?变压器输出实际电压是多少?如果变压器输出偏低,建议调节一下变压器的高压分接开关

320V电压是因为我们这现在是灾区,没办法,一时间解决不了的

网友D:
如果是这样的话,建义杷各电器的工作电压改用36V的,用隔离变压提供电源,那就不受压降的影响了

网友H:
拖动负载启动力矩要求比较高,降压后力矩达不到要求

同时电压低导致转速下降,或者讲你的电机机械特性较软

网友B:
呵呵,12楼说的啥,没看懂。

网友I:
12楼的意思是把控制电路的电压改为36V

不过我认为主要原因是电压低,不知道是什么负载.能否轻载启动完成后再加载,就象风机启动先关风门

网友J:
有点怪。这得具体看看你的系统。如果空载能够正常切换,带载也应该可以。大不了载荷太大导致跳闸而已。

所以还应该查查控制电路。。。。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没有被发现。

网友K:
能否轻载启动完成后再加载,就象风机启动先关风门

网友K:
可能是带载启动电压低,控制回路电压低

网友L:
控制回路电压低,接触器吸合不了

网友M:
楼主既然是别的地方倒过来的10KV,那你们就有10/0.4KV的变压器喽,建议调整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就可以满足要求了,不至于电压太低,启动不正常。

楼主:
我们这现在是灾区,农网涉及得太广,太宽了,改变变压器是很不现实的,但我仍然很谢谢12楼的朋友!

控制线路方面我敢肯定没问题的,16楼的朋友所说的我想过,也仔细查过控制线路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关于楼主既然是别的地方倒过来的10KV,那你们就有10/0.4KV的变压器喽,建议调整下变压器的输出电压,就可以满足要求了,不至于电压太低,启动不正常。

倒过来的10KV一共供75台变压器,没办法换啊....

网友N:
电压问题吧,这已超出范围了..-5%_+10%的额定电压了!

网友O:
320V电压电机能启动吗???

网友P:
电机功率不大能启动,可是会嗡嗡发响的?也容易发热!可是怕控制线圈电压不够而断开!

网友G:
320V电压太低了电机不能启动,

网友Q:
电源电压太低了

网友R:
空载可以启动带电压不能启动 奇怪,控制部分和主电路应该没关系,难道切换成三角的时候电压降太大导致控制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R:
电压低低了电流会增大很多的 你的线路容量够不

网友S:
电压太低了,接触器吸合不了

网友T:
可能空栽时控制电路是勉强吸合动作,但是带负载启动时,启动电流很大,造成线路又有明显压降,导致控制回路根本不法启动。

网友U:
电压太低了,接触器吸合不了   超出范围了..-5%_+10%的额定电压..。

网友V:
奇怪的问题,看看时间到了后接触器动作没有嘛

网友W:
 电压太低了,接触器吸合不了 为什麽是320V

网友M:
倒过来的10KV一共供75台变压器,没办法换啊....

我的意思是只要将给这台电机供电的变压器做调整就可以了!

网友X:
电压过底了远远低于一般电机的允许了

看看可不可以把变压器跳高点,现在一般的都可以调到400V的!

楼主:
对:Wang-fei 关于

电压过底了远远低于一般电机的允许了

看看可不可以把变压器跳高点,现在一般的都可以调到400V的!

内容的回复:

网友Y:
你那是否是可调变压器?如果是就变换分接头,提高电压!所说问题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Z:
是不是负载太重

网友C:
什么叫可调变压器啊,一般的配电变压器都有高压分接开关的啊!楼主既然是个电工,最简单的就是调高压分接开关,这是升高电压最有效的办法了!

网友C:
还有,就是把控制线路加上一个稳压电源!

网友AA:
星接触器有问题

网友AB:
强!
320V的电压。

网友AC:
引用 网友AA:
星接触器有问题
这个办法不错可以试试

网友AD: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不想想,自己把电压调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