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SE VBA程序执行的问题

楼主(2008-05-29):
RSView32有一个vbaexec命令去执行程序

建立一个事件:比如系统时间到午夜12点,通过vbaexec命令执行某个程序

但是RSView SE没有这个命令

还想实现:系统时间到午夜12点,执行某个程序

怎么办?

网友A(2008-07-04):
是什么程序,Appstart某个程序,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SE 与 32在VBA执行上完全不同,SE是需要写在画面中,如果你需要做一个事件在午夜12点触发,你可以做一个画面,这个画面装入内存可以不显示出来,后台执行,在画面中作一个标签system\hour,这是个系统标签值从0-23变化,在画面中点这个标签右键打开VBA编辑器,出现一个Change的事件代码,输入你的代码,测试一下吧

网友C(2008-10-06):
很好的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