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报UU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5-29):
我公司有一台建业JVF系例变频器,18.5KW,运行键按下就报UU,报错时测直流电压是580V,没启动之前是540V,报警后电压又慢慢变为540V.变频器上电继电器会吸合.带一个0.75KW的电机时能启动,但电流很大,3-5A电流,但运行到50HZ时电流就变小了.电机哨叫.模块是一体化的,里面还有电路板.变频器主板,驱动板好象没坏,请问是什么原因.limic@126.com

网友A:
为了保证电机启动时有足够的转矩,低频启动电流肯定比高频运转时要大.至于电机哨叫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太低引起的.恢复出厂设置后在运行看看

楼主:
这台是顺德建业变频器厂生产的JVF系例变频器厂家倒毕了,没有说明书,没办法复位,带一个0.75KW的电机时能启动,但电流很大,3-5A电流,但运行到50HZ时电流就变小了.电机哨叫.在低频时直流电压为什么会下降,只有500V,

网友B:
你的这台变频器肯定有问题了,直流母线电压不应有几十伏的变化。1:查整流。2:查驱动,3:查逆变模块。

网友C:
是不是缺相了,5a的电流不会下降那么多电压的。

网友D:
倒闭的厂家的东西还是换一台吧,估计修好了也是浪费

网友E:
18.5KW的变频器带0。75的电机电流过大,你是说显示电流吗,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功率不一样。电机哨叫更载波频率有关,或是变频器本身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