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见过这种或者类似直线电机驱动器?请求帮助!

楼主(2008-05-29):
泣求各位大虾帮忙!

驱动器型号:sma8315hp-0c4-009b-1a-1-100

直线电机型号不详,无铭牌,3相电机;在线检测相-相直流电阻值为2。2欧姆,电流不详;结构方式,双边长定子,线圈做动子移动;

移动速度:〉(120 英寸/秒 )3.04/秒; 移动加速度:〉1500;

楼主:
刚才照片没贴上!重新贴了张。

网友A:
看不出来,什么设备上的?这或许可以找到些线索.

楼主:
和设备有关系么?用在一种半导体产品的封装机器上。

上面的数据有些缺,移动速度:〉(120 英寸/秒 )3.04米/秒; 移动加速度:〉1500; 带光栅编码器,可以看照片:

楼主:
补充下:编码器只用到1,2,3,4,6,8,9,10,12 这几根线。

网友B:
Google 一下 sma8315hp 就可以找到的,不太知名的外国小公司搞的东西。

网友C:
看做工,应该是小公司所为,不知除了“3.04米/秒; 移动加速度:〉1500(?什么单位)”这些指标外,还有什么可参考的参数,比如:

系统分辨率

系统精度

运动体质量

电机最大推力等

楼主:
to 波恩:

  抱歉!还是少了!

移动加速度:〉1500 in/sec2 ; 38。10 米/秒 平方

分辨率0。0002in, 应该在0。5毫米左右;这个是看系统菜单里的位移数据得到的;

其他数据一概不知道。

楼主:
刚收到原厂供应商的报价: 5850美元/个.

NND,长毛真TMA心黑!

楼主:
移动加速度:〉1500 in/sec2 ; 38。10 米/秒 平方=3.8G, 最大是多少未知;

请大家关注并帮忙下! 若有类似驱动器或者熟悉它的高人请联系我:

chuanjia.zhang@intel.com

msn: hawaii720205@msn.com

网友C:
3.8个g的加速度,0.5微米分辨率(如果是0.0002in,则 应该是5微米左右),单看运动学指标不是太高,不知移动件总体质量有多大?以此可以近似估算出驱动器的容量,再就是供电电压是多高?另外,从照片上似乎没明确看到指令接口,不知是何种接入方式?

如果容量不是太大,且功能上没有特殊需求,则就算是欧美大厂的伺服也不过2万RBM已可以拿下。如果找不到可以直接替换的驱动,建议试试Lenze或Keb的驱动器,因为这两个牌子的伺服可以向用户开放电流环和电机参数。

网友D:
问问贝嘉莱的驱动器,我们的直线电机都是推荐用他们的,主要应用在半导体行业.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找找看。

楼主:
负载《1kg;

指令接口的问题,我也不太清楚,从第一张照片看的出,总共3组接口,输入单相120,输出3相,编码器反馈和指令线都在棕色线排里,用啥指令未知,编码器5线。

网友C:
负载《1kg,那么4个g的推力也就需要40N,加之3m/s的速度,功率才120W,应该是一个小容量伺服;输入单相120,那么电流也就2~3A,不会超过5A,这样的伺服应该不难找!

“编码器反馈和指令线都在棕色线排里”———真没看出来那个几个引脚像指令引脚。如果想替换,指令输入方式和范围是必须闹清楚的。

网友E(2009-03-31):
欧美的直线电机都是小公司先做,大公司反而动手晚。直线电机说实话不复杂,只是概念唬人。根据你提供的相-相电阻可以用判断是低压型直线电机,有很多驱动器可以替换,早期的直线电机大多数是需要使用霍尔传感器来获得换向信号的。你要是自己会调试也就几千元。

网友E:
回完贴发现这贴是去年的老贴子了,没留意,不好意思

网友F(2011-02-15):
两个贴子结合来看,沧海一黍,你的设备还真与"物联网"有关,不知道现在做的怎么样了?也许我们可以合作.

楼主:
ACScontrol,你好!

我做的是半导体芯片设备,和物联网好像不太联系的;不知道你所说的是那种?

网友F:
半导体芯片封装设备?倒装机?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