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楼主(2008-05-29):
事情是这样的,厂里的现场控制站用的都有UPS,就是在市电不正常的情况下给CPU系统供电,在日常的巡检过程时,UPS都上正常的,但在市电断电时,UPS没有起到供电作用,导致CUP停电,UPS前几个月有厂家过来维护,包括接线,电池都有进行检查,都确保是正常的,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市电供电后,UPS一切显示又正常,输出的电压是有220V的,还有一种情况是UPS电压不够导致CUP停的,按照常规来说,有市电的时候,一边给系统供电,一边给UPS的电池充电,怎么会电压不够?

网友A:
要查看UPS工作方式,在旁路工作方式下市电断电UPS也不会起作用,好好研究UPS说明书;UPS开机后要设定工作方式,应设为逆变输出,可查看UPS指示灯状态。

网友B:
就是不间断电源啊,这个很好的啊啊 啊

楼主:
工作的时候都是在 ONLINE 状态下, 输出电压有220V的

“UPS开机后要设定工作方式,应设为逆变输出”,这个倒是不清楚,UPS的控制面板上就8个参数

网友C:
UPS就是不间断电源

外部供电断开应该能够提供电源

厂家来时应该解决此问题

网友D:
UPS就是不间断电源

外部供电断开应该能够提供电源

网友E:
可以看看UPS的设置对不对,如果处于旁路运行状态,断电也不会有输出

网友F:
应该UPS的设置问题,

网友G:
UPS是否处在逆变状态、若是处在手动旁路当然就不供电了;充电模块是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