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施耐德ATV-38 CKS-FAULT报警

楼主(2008-05-29):
一台ATV38-30KW,通电显示CFF  CKS-FAULT报警,把旁边一台同样的控制板换过来,仍然还是CKS-FAULT报警,应该是下面的驱动板问题,哪位老兄碰到过,谢谢

网友A:
wo zhi dao QQ:574992834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我的电话13667149300

www.leaddo.com

网友C:
哪位有这种二手驱动板板的也可,联系13867102921

网友B:
已经停产的型号,找配件有难度啊

呵呵

网友D(2012-06-06):
您好,施耐德变频器ATV-38 30KW,显示Err7故障,不启动可修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已经停产的型号,找配件有难度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