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隔离变压器?

楼主(2008-05-29):
各位:我们公司现在想买隔离变压器,参数如下:

1.功率:150KVA

2.标准:三进单出

3.功能:加外壳、输入加空气开关、输出加电压表、指示灯

大约价位在多少?

网友A:
这么大功率还要隔离,用在什么场合啊?

网友B:
你这"三进单出"好像不好理解,

网友C:
我可能是说三相380V输入,220V输出吧,

网友D:
大致在5万内可以搞定。。

网友E:
楼主提供的这些变压器参数,我还真的很少见。

网友F:
你的3进2出是不是为了ABC3相平衡?如果非要满足你的3相都要用,成本是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