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hz的电机直接接电网电会有什么结果?

楼主(2008-05-29):
120hz的电机直接接电网电会有什么结果

网友A:
按照理论公式,你的电机转速降低,效率下降

转力矩带负载能力是不是会增大啊????

网友B:
因为频率减小,所以阻抗减小,后果就是马上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频率减小,所以阻抗减小,后果就是马上烧掉。

也怕这样   所以一直没敢试

网友C:
不是吧,普通电机(50HZ)用变频器控制,频率一直在20HZ左右,用了几年了都没烧啊?!

网友D:
转速变慢……

网友E:
只要电压符合条件,接上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转速和功率下降.

网友F:
电压必须符合,电动机转速、功率下降

网友G:
o普通电机用变频器用的是VVVF模式,调频同时还调压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普通电机(50HZ)用变频器控制,频率一直在20HZ左右,用了几年了都没烧啊?!

 ;

 ;

回复:

  普通电机(额定频率50Hz)用变频器运行在20Hz时,由变频器的V/F参数决定的输出特性保证了变频器的输出等效交流电压比电机的额定电压,所以才不致烧坏电机!

  把额定频率为120Hz的电机接在50Hz的市电上,这时电机绕组对50Hz交流电的阻抗只能达到其额定阻抗的42%,如果市电的电压不是在电机额定电压的42%左右(譬如在100%左右)则,在这种情况下电机肯定是要烧坏的。

网友I:
120hz的电机直接接电网,其电机磁通增加,电机效率下降,会很快烧掉,想用的话,可以将电压,电压降为380的42%,看能不能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20hz的电机直接接电网,其电机磁通增加,电机效率下降,会很快烧掉,想用的话,可以将电压,电压降为380的42%,看能不能用

有道理,估计不会马上烧毁,但肯定不能长期运转.

网友K:
用50HZ时应当用变频器把电压降到1/2左右;否则肯定是不能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普通电机(50HZ)用变频器控制,频率一直在20HZ左右,用了几年了都没烧啊?!

那是因为加在电机上的电压也降低了

楼主:
有没有谁试过的啊?

网友M:
应该不会烧坏!最好是加变频器

网友N:
加了变频器也没办法用啊

有谁将50HZ变成120HZ用吗

网友O:
普通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可达400HZ呀!试过才知道!我想没那么快就烧了的!

楼主:
我们平时就是配合变频器来使用的  一般在100hz左右  现在只是想在修理之后试一下  就想直接来试一下!

网友P:
如果用变频器没问题的。

因为变频的同时还会限制电流,把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Q:
发热,几分种后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