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布线

楼主(2008-05-29):
  我有一朋友的小店里,他的店内的布线比较乱,现在是开电饭锅日光灯就亮,不开电饭锅日光灯就不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现在是开电饭锅日光灯就亮,不开电饭锅日光灯就不亮

是不是用的一个开关?

网友B:
同一个开关还是接错线搞到同一个回路了

网友C:
一塌糊涂。慢慢查一下线吧!

网友D:
插座和日光灯的线串联了吧,或者日光灯的相线接在饭煲的控制开关下了.

网友E:
电饭锅的插座和灯的照明线应该分开就好了!

网友D:
呵呵,那成本不是高了很多?